[洗衣機] 專門假日找渣的洗衣機(已完修)

楼主(2011-02-14):
這台洗衣機有 9年歷史了,去年 4月 維修一次,原因:無法啟動 ;更換 電容一顆,時間: 剛好是週日早上約 7 點 ,不能睡晚一點,很 "暗" ;今年2/13 又是週日早上約 7 點 ,大人說: 不能脫水,不會轉動,有卡卡的聲音,又是 "暗" 在心裡,不甘願的爬起來,去聽看了一下, 初步心想可能皮帶斷了,轉了轉內桶並按啟動,還是一樣不轉,就回覆大人說:吃飽了再來拆.......結果從後面蓋片打開,有聞到臭燒味,皮帶也沒斷,想說不會吧! 馬達燒了, 那就不用修了換一台吧! 但是 ..........再檢視了一下,在內箱邊緣發現啟動電容炸了! cc  兇手就是它了,換掉就可以了......好了, 那請各位大大猜一下,下面 有 3 項 選擇,你認為哪一項可以代用?

皮帶

故障品: 50uf/220acv

a: 端子型 一般品 100uf/200dcv (兩顆 負極相接,正極各兩端 接原線)

b:snap-in型 一般品 100uf/250dcv(兩顆 負極相接,正極各兩端 接原線)

c:一般品 50uf/250acv

网友:
應該是C,不過作為啟動電容,容量太大了

网友:
是運轉電容

网友:
答案是..."C"......45uf/250vac~55/250vac..皆可用..

网友:
答案是..."C"......45uf/250vac~55/250vac..皆可用..
引用 网友A:

+1
這很常遇到的故障!

网友:
直流電壓與交流電壓也無法替換吧

网友:
C+1 這常遇到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電容如此串接後已沒有正負之分,可用在交流上

网友:
我也覺得是C,雖然電容如此串接後,交流也可用但........不會講,怪怪的?~~~不會吧! 難道是A.B.C都可以?

"三洋"的此電容已更改為安規電容

网友:
AC耐壓是以RMS值去計算,所以耐壓等級不同於DC耐壓

网友:
電容爆了是冰山一角? 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大哥請不要睡不著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智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洗衣機吃 ac110v  ,兩顆串接耐壓已超過很多,一般這高壓品,一顆耐壓約 270~320dcv(除非遇偷料的用230)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關心! 用兩天了 ,應該無什其他問題? 洗衣機用9年了每天用,我想啟動電容應該也有10年了吧! 該壽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阿  請問你到底是使用 a or b or c

楼主:
回复 网友B:
選 C   100% 絕對可以,壽命最長, 那其他的你認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其他的我也不敢用   畢竟耐壓  有可能會被擊破

楼主:
耐壓不是問題, 問題在於交流的紋波

网友:
小弟有點不懂
雖然電容為濾波功能
但是小弟還是不敢拿DCV來替代ACV做作動....

小弟的答案也是C...

网友:
1.DCV為濾波...
2.ACV為啟動...

网友:
.....這考試.....很明顯的A跟B不行阿....
你那是交流電..又不是直流電....
而且C...沒看清楚也不知道是用在交流或是直流.....

PS:大家都說是運轉電容.....但..他適用於起動用的....也算是啟動電容....

楼主:
回复 网友G:
咦! 阿我不是有標示 50uf/250acv

它叫運轉電容或啟動電容都對,用在此洗衣機 是先作用啟動後作用運轉

找了這連結,給各位認識一下( 如您是站主,如有不妥,請告知移除)

http://tw.myblog.yahoo.com/jw!_WjHuReaHBgceIVJC9fRavC7bO3Br2fi/article?mid=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