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型號是benq fp91gx

楼主(2011-02-15):
(无正文)

网友:
一次側電容是被取下了嗎?
可以先量量AD輸出電壓,另外檢查按鍵板上各按鍵是否有輕微漏電現象(使用高電阻檔測試)

网友:
100Uuf 400V的大電容不見了??

网友:
好像少了粉多東西 看起來

网友:
若此片PI板的零件不是你自己拆掉的,那建議你直接換片良品轉價給 user比較快

若是你自己拆的(修了百來台BenQ道還沒遇過100uf/400 or 450V這顆電容會故障,不知你拆他做啥!) 請..search BenQ的老帖,檢查通病部份

网友:
是回收廠買的嗎

网友:
第2張圖中間白色的地方應該有棵大電容...

我想那棵被回收了...

楼主:
是回收廠買的嗎
引用 网友A:

   是小弟拆下來的
焊回去嚕...
不過,問題一樣沒解決..

网友:
很好修的PI板啊!
打鳥的可能修不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