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電電源供應器故障(已修護)

楼主(2011-02-15):
LOKO DPS-112G 13.8V14A無線電電源供應器保險絲燒掉
一開機嗡一聲就燒掉不知道是那個零件壞了?
    是橋式整流器故障

网友:
穩壓的功率電晶體,散熱片下的,壞得比較有可能。|

楼主:
是D718那顆嗎

楼主:
好像很少人知道???

网友:
這一台應該都是模組接頭,
你可以試著從後端一個個移掉, 看看是哪個模組電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