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聲寶ES-751 洗衣機 洗衣槽不會轉。但脫水時會轉。

楼主(2011-02-15):
大家好
自家在用的洗衣機今天出了點問題。
聲寶ES751 洗衣機,洗衣時洗衣槽不會轉,底盤會轉。
但脫水整個洗衣槽都會轉?
我有打開後面看,皮帶沒斷

重點是為什麼洗衣服時 洗衣槽不會轉,但脫水時會轉呢?
請問大概是哪些問題

這台之前2千元買中古的 也用了好幾年了

网友:
單槽洗衣機不都是這樣嗎,樓主您要不要找台聲寶的洗衣機來對照一下

楼主:
哈 是這樣子的嗎?我對洗衣機沒研究
只是昨晚我姊跟我說 洗衣機壞了

不過我昨晚看底盤是不會轉,後來我看不銹鋼桶 下面的螺絲還蠻鬆的,就把他鎖緊,底盤就會轉了
我還以為洗衣時 整個洗衣槽要跟著轉才正常

网友:
"轉盤上的螺絲會鬆掉" 那你要再持續觀察了,如果轉緊後沒多久又鬆掉(正常不會鬆),那就是轉盤壞了,轉盤螺絲孔內有齒輪,套上軸心後它必須和軸心上的齒輪互相咬合,如果轉盤內的齒輪磨平了,光靠螺絲轉緊是無法固定的

楼主:
果然洗沒2天  底盤又不轉了,不過我看螺絲好像沒鬆。

楼主:
怪了 我又把他鎖緊一點 洗衣時底盤又會轉了,但不像第1次那麼鬆,這次只能轉1點點

网友:
再花個2000換ㄧ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張轉盤螺絲孔的近照吧?(轉盤反過來照)

楼主:
花個2千再換一台。嗯不錯的建議。
不過先搞看看能不能修
鎖緊過沒2天 又不轉了,看螺絲是緊的。

照張轉盤螺絲孔的近照吧?(轉盤反過來照)
轉盤拿的起來嗎?我怎麼螺絲拆下來還是拉不起來整個圓底盤

楼主:
剛剛把螺絲轉開。試著把圓盤拿起來 ,不過拿不起來
只能拉起來一點點,整個拿不起來。
我圓盤給他轉一轉。鎖回去 又正常洗衣了,不過這樣三天2頭不工作實在不是辦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借用你的圖

网友:
洗衣機要放倒,會比較好拉出來.

楼主:
使盡吃奶的力氣左搖右搖 ,放倒也拿不出來。
感覺下面連著一個很重的馬達.....真的拿的起來嗎

网友:
我對雙槽比較了解一些 這我幫不上忙 加油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螺絲轉鬆後不要將螺絲拿起來,利用螺絲當手把(把它挖起來)

不然也可以拿一條塑膠繩,從轉盤圓周的縫隙將塑膠繩繞到轉盤底部,再拉塑膠繩兩端將轉盤提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迴轉盤螺絲不要鎖回去,
就這樣子洗衣服說不定它會自己浮上來!

楼主:
我把他拉高後,用繩子終於拉起來了。
下面圖片

真的有夠髒的。

网友:
圓盤上的齒輪明顯的被磨掉了......
至於軸心....看不清楚....
如果連軸心的齒輪都受損.....你可以準備買一台了......
除非你還想要修....

楼主:
那再補3張

网友:
一般磨損都是傷到轉盤的齒輪(塑膠),很少會傷到軸心齒輪(金屬)

楼主:
金屬應該很難被塑膠磨損吧!那請問大大這樣看圖是轉盤的齒輪磨損的關係嗎?有的換嗎?要去哪邊買來換

网友:
應該是有輕微的磨損了

把型號抄下來到聲寶服務站買就有了

网友:
軸心硬度比圓盤高多了!
原先設計密合度並不會很高,圓盤受力較大,震動、剪力,軸心久了就可以把圓盤的齒給磨壞。

楼主:
剛打電話去土城的服務站 休息了。
是要買整個圓盤底座嗎?大概會是多少錢

网友:
買整個圓盤底座 材料行我記的是400

网友:
1.眼睛不好看不出有磨損!
2.迴轉盤拆下來了,建議拿一支虎頭鉗夾住軸心再按電源及啟動鍵,看軸心是否會夾不住,若夾不住軸心應是好的,若夾得住那它可能磨損在裡面!
3.大宇生產,聽說有缺料一陣子!

网友:
~~贊同滷大的維修流程~~

网友:
1.眼睛不好看不出有磨損!
2.迴轉盤拆下來了,建議拿一支虎頭鉗夾住軸心再按電源及啟動鍵,看軸心是否會夾不住 ...
引用 网友B:

滷大講的也有可能,有些軸心壞掉時空桶沒放衣服時轉盤都會轉,當有放衣服有重量後轉盤就不轉了,但還是可以聽到軸心在轉動的聲音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螺絲應該也不會鬆才對啊?

楼主:
我剛照滷大的方式去做。用老虎鉗夾住軸心,啟動。 夾不住 還是一直轉

楼主:
螺絲鬆是第1次去看的時候,那也很了好久了。之後鎖完後 是沒在鬆。
只是3天2天 會再不轉。不知是不是圓盤軸磨損的關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的意思是說第一次螺絲鬆掉轉緊後就沒有再鬆掉了,後來再看到的問題是轉盤不會動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會不會是IC板有空焊!馬達的電壓沒輸出,大宇的機器很容易發生!

楼主:
對呀 第一次的真的很鬆。後來螺絲沒鬆過了,但還是會轉不動。
所以說 魯大,那轉盤是還可用的狀態,不用換新嗎?
我去拆ic板看看

楼主:
拆不起來
前面上方2顆螺絲,後面2顆螺絲都卸下來了
要拿起來時,覺的後面卡卡的,是不是有什麼卡榫,不過我左右搖向後推 都拿不起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拍照,拍照!

楼主:
嗯我回家再拍照。重點要拍哪個地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面
左邊
右邊
後面

楼主:
正面。上面的水管有拆下來了

正面。上面的水管有拆下來了

正面 上面的水管有拆下來了

紅圈處2個螺絲有拆下

紅圈處2個螺絲有拆下

紅圈處2個螺絲有拆下

紅圈處2個螺絲有拆下

紅圈處2個螺絲有拆下

紅圈處2個螺絲有拆下

紅圈處會有點卡卡的,好像拉不起來。另一面也是

紅圈處會有點卡卡的,好像拉不起來。另一面也是

紅圈處會有點卡卡的,好像拉不起來。另一面也是

楼主:
可是前面都可以拆離了呀。就只是背面那邊,我第3張圖。那2側後面好像卡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後面這2顆看起來好像是鎖供水器後蓋的,沒猜錯的話將後蓋拆開,裡面應該還有2支螺絲鎖住外殼的

楼主:
對 沒錯!我剛把後蓋打開了。只是後蓋也是有卡榫 比較不好開,我硬扳的。

楼主:
怪了 現在不能貼圖上來
我剛拆下來 他有防水膠,背面是不能打開的。只能從上面防水膠打開。
要把防水膠拆下嗎?如果拆下後 我怎麼封回?晚點再補圖

网友:
回复 网友D:
膠不補也沒關係
建議從後面用美工刀割,挖,小心手!

楼主:
補圖

正面。有封膠

背面,魯大是要我用美工刀劃開這邊嗎?還是只要重點式畫開2顆電晶體的位置即可?畫開後封回需做什麼特殊回封動作嗎

网友:
割開晶體處即可,割開後要不要回填就看你吧!
以前我用過熱容膠,速力康,現在比較懶,用寬膠帶貼上!

网友:
我覺得用美工刀割不好用而且危險,可以用烙鐵"用燙的"

网友:
好像在看武俠小說!
欲知結果,且看下回分曉!
期待中...............

楼主:
哈 我本來也是想用燙的比較快。
後來還是慢慢割
沒錫裂耶 ,背面也有膠

网友:
好失望猜錯了,
既然拆開了不彷補一補錫,
請問假若在洗衣時迴轉盤不動作時是否有電流聲!
若有電流聲用手去撥動迴轉盤看會不會動,
若撥不動可能是運轉組NG,
若沒有電流聲問題應該還在IC板上,
另外順到檢查馬達起動電容,
在後面黑色大顆那一個!

网友:
不會吧.....! 又要重頭開始~~~

楼主:
呵,因為要洗衣服,我又把他先裝回去了。

不動是感覺是轉不動,他有要轉的聲音,只是上面衣服轉不太動。
那電容好拆嗎?我回去再用電容表量看看。

网友:
會不會是想得太複雜了,其實只是皮帶鬆掉而已

楼主:
皮帶我有拉看看 很緊 沒鬆

网友:
呵,因為要洗衣服,我又把他先裝回去了。

不動是感覺是轉不動,他有要轉的聲音,只是上面衣服轉不太動。
引用 网友A:

7公斤的容量不大,
上面衣服轉不太動,
會不會衣服放太多了,
你幾天洗一次衣服?

楼主:
每天都洗呀 3個大人 2個小孩的,不過通常不會全放進去。
大概洗2大2小

网友:
我認輸了!
猜想應該沒壞,
可能衣服太多了,
建議不放衣服,
用最高水位空洗,
看水流強不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滷大這麼快就投降了,

有聽到馬達轉動聲可是轉盤無法帶動,有九成的機率是軸心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有一點不願!
一開始也是覺得是運轉組故障,
經過幾次試驗看他的描述感覺又不像?
我這裡是有一支拆機良品可以送給他,
只是不曉得他有沒有工具可以玩一玩?

楼主:
哈 我這2天比較忙 還沒有去動!!
這2天在洗都還蠻正常的

网友:
它知道你要"修理"它了...它自動修復以免遍體鱗傷...^.^

网友:
.....真的再看連續劇.....
到最後..自己好了?????

我很懷疑~~它的馬達電容容量是不是降低了....
應該要拆下來測量看看......

楼主:
馬達電容有可能哦!我之前房間的冷氣也是這樣,不冷,後來發現電容1uF 變0.5uF
我回有有空再拆下來試

网友:
我家之前也是有洗衣機不能洗可是能脫水,底盤轉不動
原因是: 軸心磨損連帶摩差彈簧卡住鎖死
最後花2000換一台
給您參考

网友:
"心不良"~~~請準備摳摳~!!!!

网友:
心不良~~請準備較多的摳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