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 NX7300GT 維修實例

楼主(2011-02-15):
前天到順發找我朋友 他有一些丟掉的顯示卡,於是拿回家當補品,練習

NX7300GT  一上電就短路保護,無法開機,於是量了金手指第三腳,也是短路,經過一陣子搜尋,發現有一個MOS,三腳都短路,於是拆下來,測量,還真的掛了,拆下來後,在測量原本的顯示卡版上的連接點,阻抗都出來了,還好之前有撿一些零件,於是找了一樣的換上去,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了 ^ ^
今天把電容拆下來測量正不正常時,發現到 少兩個電容,跟官網不一樣,於是又補上兩顆一樣的 呵呵

今天的主角:

故障的零件,紅色圈圈這個。 更換後,已正常。

故障的MOS

故障的MOS

网友:
基礎打好了~遇到故障都可迎刃而解
恭喜完修~

网友:
這塊也是不錯的顯卡吶!
能撿到這種的算是很好了!
恭喜大大完修哦~

网友:
恭喜完修--
那顆是APM2509N 跟我的那片故障地方一樣
右邊那一排五顆1500uf/6.3V也容易凸頂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网友:
看了每位大大修好東西的文章 真的好佩服

其實粉想學 可是有粉多文章都有看無懂 真是不知道如何學起

网友:
我這個外行的故障品拿到手也不知道要如何下手,真是羨幕各位這麼厲害

网友:
呵呵 ,历害呀,努力自学中。

网友:
這款可是出名的會爆電容
之前有一堆災情傳出....(聽說是因為電容用料cost down的結果)

网友:
勵害~勵害

网友:
這款可是出名的會爆電容
之前有一堆災情傳出....(聽說是因為電容用料cost down的結果) ...
引用 网友A:

跟用料沒有關係....
是廠商故意設計的....注意看一下散熱片...
他的散熱方向......
而這一類型的散熱片...也有個缺陷..
環境因數不好的..更容易出狀況...要常常拆下來清理

网友:
請問一下,如果那顆壞掉MOS不拆下時,會導致板上其他顆MOS量起來也短路嗎?

网友:
恭喜完修,掌聲鼓勵。

网友:
這片我也壞過兩次,第一次是偽固態電容爆漿,全部換過後OK,第二次是風扇不轉導致GPU過熱,出現雪花,
再來就不開機,用熱風槍加熱後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不完全會導致短路 但是會發現 為何正常應該有組抗的角 卻完全沒有數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弟還在學習中,在板上量測如果異常,小弟都拆下來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