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A 7600GT 維修一問

楼主(2011-02-15):
顯示卡的風扇不轉(單獨另外接電源會轉),以為是MOS的關係,於是要拆下來測量,結果發現很難拆,後來被我搞壞了,於是找了一個型號相似的換上去可以開機使用,但是使用一段時間後,畫面會抖動,請問是什麼原因呢?  還有 AZ7805D E1 可用什麼比較好的來代替呢?  因為換上這個以後,去摸的時候很燙!   風扇接在顯示卡上卻不轉(單獨另外接電源會轉),是哪裡故障引起的呢?

顯示卡 ELSA 7600GT:

背面:

网友:
http://www.bcdsemi.com/ASP/productpic/2004981742391148.pdf
看看它是什麼東西喔!要怎麼代用......???知道它是什麼東西之後,要找代用的,就有頭緒了。

网友:
7805 應該是 5V穩壓元件

楼主:
那有人可以跟我說 風扇接在上面 不能轉 獨立接時能轉 是哪一個原件故障嗎?

那畫面會抖 我應該要把那個MOS換下來嗎 從新找一個比較好的嗎?

网友:
要跑線路看他供電的電壓跟風扇的一不一樣吧n_086|....7805..是5v的輸出穩壓icn_079|之前那顆是甚麼型號要特性相近的才行..7805來源如果是12v那請+散熱片因為那個轉換很差會很燙的

楼主:
要跑線路看他供電的電壓跟風扇的一不一樣吧....7805..是5v的輸出穩壓ic之前那顆是甚麼型號 ...
引用 网友A:

    風扇我看了線路 有連接到風扇下面的電感 還有旁邊那一顆 還有上面沒連接東西的地方 但是都有阻抗出來,但風扇就是不轉,獨立外接電源可以轉 =.=

网友:
可以考慮上電測試後看一下風扇電路上的電源是否有供應到
如果沒有 在沿著線路去抓故障點試試看嚕

网友(2011-04-19):
謝謝分享 很好用的資料

网友:
補充知識

网友:
真奇怪...洗板又沒好處..還連三個人在洗...怪哉

网友:
會不會是輸出端5V有短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