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 宏通 L1936-W 按無電源(110223維修中)

楼主(2011-02-15):
借用 oopp大的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highlight=VA1912w

這台的P+I板跟AD板 VIEWSONIC VA1912wb 一樣的

有三顆電容爆了
換過
C204     220uF 25V
CE102 1000uF 10V
CE103 1000uF 25V
一樣無電源反應
F200、F101保險絲查過也沒問題

40T03GP 不知道要如何量比較正確,因為插電量兩顆都沒電壓

請問要從那裡著手,謝謝。

2011-02-23進度  補圖...
DAP8A電源IC破掉(零件編號:U104)
R200電阻燒毀(零件編號:R131、R132、R133、R134)

DAP8A-R200

DAP8A-R200

這篇 "" CMV 938A無電源反應"" 也很類似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6349&highlight=938A

上網查這塊PI板的料號
""宏基 AL1916W AL2017 優派VA1912WB 優派VA1916 奇美938A 、 946A"" 這些都有類似的問題

网友:
檢查有無5V送至AD,若皆無電源,則往一次側電路查起

楼主:
沒有電送到AD...
查40T03GP也沒有電源反應
側電路要從那裡查

网友:
從保險、整流器、一次側電容一直到PWM IC週邊電路查起囉~

楼主:
看到 DAP8A 這顆IC破掉
請問有這顆IC的資料可以查嗎

网友:
可用203D6代替
我想他跟203D6很相近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21702183
這邊有203D6的資料

网友:
一次側PWM IC 遭擊穿是MOSFET短路所導致,四顆電阻燒毀亦是MOSFET短路所導致,
PWM IC的Vcc輸入前端亦有零件會燒毀!
該板高壓電路的保險絲為F200位置,如未燒毀者可省略無須檢修高壓電路!

网友:
題外話!
請問左側燈管插座旁的高壓電容容量是多少呀~~
從上而下標示如下: 10J/6KV、8D/3KV、8D/6KV;
"8D"(or BD)是多少uf???

謝謝指導~~~

网友:
高壓電容上單位都為pF,三碼為十位+個位+指數(10的幾次方),兩碼(含)以下直接為容值

网友:
其他的電容 你有 拔起來 量過嗎  ?  電容沒爆 不一定帶表他沒問題 老化也會造成不過電
試試看

网友:
你要不要把AC插座接腳補焊看看

楼主:
今天再仔細看
四顆R200的電阻燒掉了
用電阻歐姆轉到蜂鳴器檔,量測R200電阻不會叫
拿一塊新板量測就會叫了

請問有什麼替代品可以替換R200貼片電阻的
另外造成電源IC破掉是因為電阻燒掉嗎?
還是還有其他因素?

网友:
那4顆電阻如果是接在40T03GP的第三腳(S)的話
就是電流偵測電阻,會燒的原因是40T03GP的DS短路造成
PWM IC會放炮,40T03GP的G應該也是跟D有短路
導致高壓直接回灌PWM IC
R200如果是電流偵測電組的話,那阻值都在0.5歐姆以下或更低

40T03GP的G與PWM IC連接中間有一小電阻,與一顆玻璃管裝的二極體也請一并檢查

网友:
R200為0.2歐姆,大小最好選擇一樣的

楼主:
如果我拿 R20 (0.2歐姆)
跟 R200 (0.2歐姆)一樣
這樣也可以嗎?

网友:
因為是電流取樣用,若是有誤差可能會導致電流回授有異,不過真找不到的話,可以先代用看看

楼主(2011-03-26):
這台螢幕已經換新的P+I板了

現在有個問題...

畫面看起來有點模糊,霧霧的
是燈管老化問題嗎?

畫面

工程模式
(奇美AD板工程模式進入法
1.關機-->2.按住MENU都不要放-->3.拔掉插頭再插上
-->4.按POWER開機,開機後就可以放開MENU了-->5.按MENU即可進入工程模式)

网友:
先試看看EEPROM INIT(先記下工模選單兩頁數值)看看有無改善
另外19寬建議解析度為1440*900,請設定在這解析度會最適合

楼主:
調過後
畫面或文意字看起來不會霧霧或模糊了
這台最後就換新的 P+I 板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舊的P+I 板如果有修好,再分享一下,謝謝

网友:
舊的如果想修好,一次側大部分元件都要換掉

楼主:
感謝狼大指導

目前測試了約30hr (每次10hr)

測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