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16 AS 開機 亮綠燈約10秒後綠燈閃爍 - 已修復

楼主(2011-02-15):
請問各位專家:小弟這台ACER AL1716 AS 的故障情況是,開機亮綠燈,有出現宏基的LOGO,約10後綠燈閃爍(亮一秒,暗一秒),宏基的LOGO也是會一明一暗的閃爍!接上訊號線依然只有宏基的LOGO在閃爍,並無出現其他畫面!

閃爍時會伴隨著有一種吱吱的電流音。

接上AD板,左一腳+右一腳電壓量測有13v,左二腳+右一腳電壓量測無電壓,左三腳+右一腳電壓量測有4v。

燈管有查過4支都會亮,470uf的5顆電容都有微微突起。

請問現在該如何查修起呢??謝謝

剛剛量了100UF450V上有約150-160V的電壓

感謝大大的提點~果然是電容更新後就正常了!

第一次修就有成績~~真是爽阿!!

网友:
請先把異常電容更換掉,再繼續檢測

网友:
回复 楼主:

   PI板上 16V470  16V1000 25V1000 電容更換掉 75%可完修

网友:
凸起的電容換一換 應該就好了

网友:
恭喜完修,若是自用機,要撐久一點的話,請把附近同廠牌電容都一併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