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個很白癡的問題(請高手幫我釐清問題)

楼主(2011-02-15):
最近拜讀量測mos 的許多技術文章, 其中看到 " D 與 S 若是正常, 阻值會500歐姆左右", 我量的結果
怎麼都超過 500 歐姆, 幾乎都要用2M 檔位才量得到 .. 請高手幫我看看我哪邊做錯了..

電表: 數位電表
1. 電表打二極體檔位(有嗶嗶聲的), 測量 FDS 6694 ,
    a. 紅棒接S, 黑棒接D, 顯示 1
    b.紅棒接 D, 黑棒接S, 這時候顯示 0.826 ,  這個數字的單位是 歐姆吧!? 若是那也很怪, 於是我切到
         X200 ~ X200K 都是1, 直到X2M 才有顯示阻值 1.XX M , 這是什麼情況? 因為跟文章所說
         500 歐姆也差太多了, 我哪個步驟做錯呢?

网友:
量歐姆就打歐姆檔
二極體檔位 量出來的好像是電壓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來你沒有好好的把文章看仔細 !!!

D  S 之間的關係為何 ???

會令 D S 導通的關鍵為何 ???

你不妨回去仔細看清楚 , 有關 mos 的定義為何 ??

楼主:
回復  chiohsu

看來你沒有好好的把文章看仔細 !!!

D  S 之間的關係為何 ???

會令 D S 導通的關鍵為何  ...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大的提醒, 我又回去看了2遍, 我知道我哪裡做錯了..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