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東芝液晶32HL86GS問題 有畫面ㄌ 但還有問題

楼主(2011-02-15):
請教東芝液晶電視32HL86GS問題
有聲無影像
故障畫面

GM2

GM2

量ㄌ一些電壓
GM1   4V
GM2   3.6V
     3   3.4
     4    3.2
     5    3.1
     6    2.8
     7    2.6
     8    2.2
     9    1.9
    10    1.6
    11    1.4
    12    1.3
    13    1.1
    14    0.1
爬過文    此部分應正常
BSIH     0V      BSTH_R   0V       BTP1   0V     VDA    4.7V
STV      0V      VGL         0V        PR2     1.2V
14     0.1V      13        1.1V      10     1.6V      8    2.2V
12     1.3V       9        2.0         11     1.4V
VDD   1.6V     ASTH_R    0V      VDA     4.7V      ASTH     0V
A_CLKP1   1.2V     A_RIP1  1.2V     A_ROP1    1.2V

請問各位前輩
該從何處著手呢?

网友:
將羅輯板上連接主機板的排PIN重焊或更換 LVDS線

楼主:
謝謝小魏大
今天試試看

网友:
你所測量的電壓皆不對(dc-dc並無啟動)所測gamma電壓最高電位正常時因該是14v上下

故障區塊.會落在電壓(供給t-con ic的電壓異常)
2.5v或3.3v(左邊2.5v得故障較常見)
這兩組電壓任一組異常時/pwm(dc-dc)就不會啟動
因為t-con ic沒有送出一組hi(訊號)至pwm所以會造成此故障
這是一個t-con的基礎架構...........加油

楼主:
謝謝小張大的指導
我會再加油
總不能每次都換整塊t-con吧
那技術就不能進步ㄌ

楼主:
謝謝小魏寶貴的資料
相信可以完修n_014|

网友:
你所測量的電壓皆不對(dc-dc並無啟動)所測gamma電壓最高電位正常時因該是14v上下

故障區塊.會落在電壓(供 ...
引用 网友A:

    張大仔發功了!

楼主:
感謝張大及小魏眾前輩的指導
測3.3v下降為1.6v
1117-3.3sj不良
用50117代用
畫面有出來ㄌ
但又有另個問題未解決
如下畫面
下午再附上電壓
請問有人遇過此問題嗎?

网友:
2種可能而已
1.腳*輕傷*fcc軟排不良
2.較*重傷*面板掛了(source ic故障)

网友:
跟我類似的狀況  只是我的不會有顯色異常  只是整條比較暗
這各可能得請教小張大哥是否有辦法維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Gamma不良
把AS15-G換掉就因該好了..........通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小張大
"重傷"的sour   ic  是在此機板上嗎?
可否維修嗎?

网友:
不在機板上,在軟排線上
機板-排線-{這裡}-排線-面版

楼主:
補上部份電壓
GM1   11.5V
GM2   9.7V
     3   9.2
     4    8.8
     5    8.5
     6    7.6
     7    7.2
     8    5.8
     9    5.3
    10    4.3
    11    3.9
    12    3.6
    13    3.0
    14    0.3(已確定 )

BSIH     0V      BSTH_R   0V       BTP1   0V     VDA    13.3V
STV      0V      VGL     -5.6V        PR2    4.6V

14    0.3V      13     2.9V      10    4.3V      8   5.8V
12     3.6V       9      5.3V        11     3.9V
VDD   3.3V     ASTH_R    0V      VDA     13.3V      ASTH     0V

A_CLKP1   1.2V     A_RIP1  1.2V     A_ROP1    1.2V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JA大告知

就是說 如果是souece   ic    故障
就無法修ㄌn_073|
希望不會這麼倒楣
這可是我修t-con的處女作
明天再確認排線看看及GM14電壓

网友:
用手壓壓到面板的軟排線看看,看有沒有變化

楼主:
謝謝盧大
明天試看看

网友:
這裡有小張的http://www.lcdtv410.tw/tvbbs/vie ... p;extra=&page=1文章分享,可以參考,情形相同

楼主:
謝謝co大
今天已確認GM14    0.3V   正常
將軟排線對調
故障情形不變     代表軟排線正常
如此判斷不知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