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0吋的奇美面板 畫面異常求助

楼主(2011-02-16):
借用小張大哥在別的地方的照片 如果有冒犯請告知我在刪掉
奇美的30吋面板本來是對半一半正常亮度一半是暗一點,但是中間都還有一條1/8寬的暗帶,但卻又不是暗線
X-BOARD有拆起來良過電容電阻都正常 不知道各位是否有修好過的經驗或是可以查修的方向可以告知

楼主:
沒有人理我  我的想法是  顯色都正常這意味著液晶排列應該沒問題沒燒掉才是
是這樣嗎?

网友:
這跟液晶排列沒有關係~

RGB有沒有正確,是要看RGB各色的階條有沒有達到規格256階。

此外還有一個Vcom在做畫面校調

可以參考此篇

http://www.eettaiwan.com/ART_8800452290_480702_TA_4895972c.HTM

垂直類型的畫面異常可由X-BOARD或者SOURCE IC檢查下手

网友:
黑頭粉刺出現,拆開來看看吧!!
破皮用熱縮補一補,不然要花coco囉!

网友:
有可能source ic的軟排.....

楼主:
我是有查到X-BOARD兩邊都有兩顆10K電阻怪怪的
一邊兩顆但是兩邊各有一顆剩下三K  但是我還沒拆下來良測也不敢確定問題就是她們
只是他是對稱的跟我的問題點有點不同  所以我還是不太會去懷疑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編號報給我,直接查電路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奇美面板V296W1 -L01 REVC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這樣說這樣好了,我只有看到0R跟10K的電阻,沒看到其它值的

左跟右 X-BOARD 應該電路相同

楼主:
那我在拆焊下來良測看看好了
因為那是顯示10K的貼片電阻 只是目前還在板子上所量到的單邊兩顆都有一顆量起來為3K
後續在來回報

网友:
電阻故障通常阻值會變大,該電阻應該有與其他迴路並聯,才造成阻值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