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2N-E 上電馬上斷電

楼主(2011-02-16):
先看圖主角..上電馬上斷電

馬上斷電
去掉小4P 12V 在測一次
不斷電了 抓到問題在12V短路

這次的兇手
只掛一個MOS 因上下管最好是一樣的..
所以三個全換..打完.收工..謝謝收看

网友:
很利害,判斷凖確

网友:
回覆 1# akgkaylin

其實可以不用上下端MOS都要一樣的喔!特性對,換就沒問題。
但是,像下端的MOS是兩顆並在一起的,閘極連通,兩顆是同步運作,要換同樣特性,不然兩顆特性不同,若造成無法同步開閉,可能會有失控之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是本身.上下 三管全都一樣..掛下管中的一管
而之前別片板子我有換過只換一管(一樣的)..修好.燒機.10分左右又掛的

所以我有多的.我就會全換了..0.0

网友:
回覆 4# akgkaylin

挖哩!那就是特性不一樣了,所以燒掉。
跑PWM供電的,特性都要很注意然後更換,有時要找特性相近的還真難找。

网友:
恭喜完修,有時MOSFET壞會導致DRIVER或是內建DRIVER的PWMIC一起壞掉,這時就會使換上的又馬上壞掉

网友:
恭喜完修,掌聲鼓勵。

网友(2011-04-12):
   恭喜 大大維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