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發出怪聲

楼主(2011-02-16):
因為這一台PS2是跟朋友拿的
好像有一段時間沒玩了吧
聽他說之前改機回來之後玩片子都會出現  嘎嘎嘎的怪聲
想請問一下  是我磁頭快掛了嗎

我發現這台機子怪怪的
要玩合一的片子都沒辦法玩
之前燒錄了越南大站  我忘了幾合一的
都沒辦法讀取
線在燒錄網球王子3合一的  也是沒辦法玩
我應該是沒燒錄失敗
要進入讀取的畫面  只是都沒辦法到遊戲畫面
一直卡在黑色螢幕的畫面....
是我的磁頭快掛了嗎  要拆下來擦拭一下嗎

网友:
是薄型的機種嗎?
若是可能是讀取頭的排線轉折處開始斷裂了

楼主:
不是薄型的......

网友:
嘎嘎嘎的怪聲 可能是機械故障喔
非薄型主機的話 問世應該有10年了
可能是潤滑不夠 導致讀寫頭無法定位

楼主:
我總覺得是機器的問題捏
普通片子可以玩
可是只要是合一的片子都不可以玩
我抓網球王子三合一的就不可以玩.....
單純的一代就可以玩....好怪喔
是我的讀取頭沒辦法讀取合一的片子嗎??

我三合一的片子用我朋友另外一台機子可以玩

网友:
我知道,是光头移动朔料走齿片老化滑齿的原因,需换新的即可解决。

网友:
光头有异响,一般是图中画黑线的朔料片有问题。

网友(2011-04-25):
是不是內部風扇要壞了..

网友A:
加一點潤滑油到紅色所指的地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還真的有分解圖阿!!!
下次我也拿我表弟的第一代PS2來分屍!!!
聽說店家給他估   讀頭掛了!!

网友(2011-05-30):
引用 网友A:
加一點潤滑油到紅色所指的地方吧

右边红色方框所指的地方千万别加润滑油,清一下灰即可,加润滑油后你就知道哭了,还要重拆机一次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