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最近入手 DMC FZ40 ,正在尋找偏光鏡

楼主(2011-02-16):
口徑 52mm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DGBH2F&ROWNO=45

這是目前看到的想買的
有其它推薦的嗎?

网友:
您為什麼要買偏光鏡.要看你是用在那.如果只是一般拍攝買濾鏡就好.篇光鏡大多用在拍攝特殊用途.如將玻離上的影子消除.如果沒特殊用途b&w的濾鏡不錯

网友:
除非真的有心學攝影,有時間僑光圈快門、調整白平衡、花時間等太陽,不然還是用後製比較快。不過如果真的是需要偏光鏡的效果的話還是要買,畢竟是後製無法辦到的。

楼主:
在拍產品的時候,有反光,非~~常的困擾
爬文查資料,找到"偏光鏡"可以消除反光,但用在這邊實際效果不明,也只能用了才知道(這個星期借借看)

請教 Dave 常拿濾鏡來作何應用呢?

网友:
在拍產品的時候,有反光,非~~常的困擾
爬文查資料,找到"偏光鏡"可以消除反光,但用在這邊實際效果不明, ...
引用 网友A:

反光~~~是閃光燈太強吧.......
如果是專業相機..可將閃光燈的角度做變化~~~
就可以避免掉反光的問題....

楼主:
並沒有開閃光燈,在戶外
環境光的關係,還有材質的問題,不鏽鋼
有試過拿保麗龍片把旁邊遮一遮,有所效果,現場沒那麼多人可以讓我調用

手上拿的並不是高級的相機,閃光燈只有一個角度

网友:
露拍上的較便宜
你要不要多比較看看

网友:
一般徧光鏡調整到和反光成直角時,
可完全消除反光。
不過徧光鏡會消弱進到鏡頭的光量
所以被拍的物品環境光源要夠
而像這種所以謂類單眼的相機還要加上保護筒
才能再外掛徧光鏡,因為還要轉來轉去找角度的
有錢的當然要買B+W的,沒錢的KENKO就還不錯了.

楼主:
保護筒要安裝在照片中螺紋的部份,然後偏光鏡在裝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您是因為閃光燈的反光.您可在閃光燈前面加一個柔光罩.或用手動模式.將閃燈關掉.快門放慢.光圈放大.當快門慢時.最好以腳架拍攝及遙控.線控按快門
濾鏡是用來濾掉一些紫外光線.順便保護鏡頭.我都是買濾鏡充當保護鏡能讓作品更自然.

网友:
沒有特別去注意到是否可以裝保護筒,
以前FUJI系列的類單眼可以裝上52MM保護筒,
在保護筒前端再加上各類保護或濾鏡,這樣便不會去碰到相機本身鏡頭
不過不知道國際牌這類的類單眼有沒有專用保護筒,
如果沒有也只能將徧光鏡直接鎖在鏡頭前端
但是這種類單眼都會伸的很長,伸出後再去轉徧光鏡的話
總覺得風險會變高,畢竟不是內變焦的,總覺得有點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