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D2-VM的BIOS 可以在沒有燒錄器的情形下更新嗎

楼主(2011-02-16):
這是小弟單位的古董,症狀為開機上電不現ASUS LOGO,只出現INTEL 915等字樣,並一直出現NO FLOPPY,NO CDROM等字樣,研判BIOS應該掛了,目前方針為先重灌BIOS,無效再換FLASH晶片,可是上ASUS官網,BIOS只有一個BIN檔,沒有燒錄程式,請問要如何燒錄,多謝各位前輩了

网友:
找不到軟碟機 光碟機 要更新BIOS 恐怕只有使用燒錄器這一條路了

网友:
現在的主機板,要更新BIOS已經不再需要軟碟機或光碟機了

前提是開機的時候,要出現EZ Flash的提示
按下對應的按鍵,就可以選擇存放在USB裡頭BIOS 的BIN檔,進行BIOS的更新...
http://tw.asus.com/product.aspx?P_ID=orjq7G3HX3F0tRrN

不過您的版子是連BIOS都進不去,那這個辦法應該也行不通了

网友:
有一點很奇怪,這塊不是945的晶片? 怎麼會出現INTEL 915的字樣?

如果硬碟抓得到,是可以在硬碟上面做好簡易的類DOS系統去刷BIOS
不過連光碟機都抓不到了.....可能也行不通吧

官網下載BIOS的選單中,在BIOS ROM檔案下面還有一個分類
BIOS公用程式 這邊可以下載AFUDOS.EXE 刷AMI BIOS的工具程式啊

不過我還是覺得,是不是被刷錯BIOS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