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碼26 phoenix的BIOS 主板GA-8IE800 1.1

楼主(2011-02-16):
用診斷卡量測卡在26代碼不過 (phoenix的BIOS)
此碼定義如下
,"开启 A20 地址线使之参入寻址。主板中内存芯片 A20 脚及其相关电路和内存槽中 A20 脚。",

記憶體都交叉測試是沒問題的

小弟是新手不知如何下手
煩請有經驗的大大提供一下維修方向

小弟量測RT9173 線路圖如下

RT9173

RT9173

第一腳Vin     電壓2.5
第三腳Refen 電壓1.25
第四腳Vout  電壓1.25

請問問題是出在這棵IC嗎?

最新發現!A20 應該有跟鍵盤控制起有關,因為有時開機進去後到BIOS內,鍵盤在控制很怪,有時按一下跳好幾下,若進不去,會卡在記憶體不讀取(再補照片)?

网友:
依據您的量測,這個晶體應該是正常的。
RT9173的DATASHEET有這個說明:
Features
Suppot Both DDR1(1.25VTT) and DDR2(0.9VTT) Requirements

楼主:
感謝aecom大大
那此晶體應該正常作動!
那26的錯誤碼 是該從哪邊下手呢?

网友:
錯誤碼檔26應該要查看顯卡附近或顯卡本身是否有問題~

网友:
顯卡不良+1

楼主:
這塊板子是可以開機的!只是會跑到26卡住,若說是顯卡有問題,小弟今天回去再換一塊顯卡試試看先,感謝以上大大的提供方向。

网友:
正確來說~~~因該是卡25 26吧.....
這是正常的~~~你主機並沒有異常......

楼主:
正確來說~~~因該是卡25 26吧.....
這是正常的~~~你主機並沒有異常......

換了顯卡一樣是卡在26,若說主機板無異常的話,那除錯卡是有問題囉。

网友:
除錯卡沒問題...
等你開進XP畫面...就會看到FF了......

楼主:
除錯卡沒問題...
等你開進XP畫面...就會看到FF了......
引用 网友A:

回家再試試看,但有時會卡在開機會面就不動了!傷腦筋呢?

网友:
一般卡在26的原因是因為BIOS將未使用的PCI插槽時脈關閉(為了改善EMI/EMC),所以除錯卡就不會繼續往下跑

楼主:
SOSO原來還有這個原因,看來要學的東西真是多呢!感謝 港都狼仔 指教。

网友:
謝謝郎大教導,又學了一項。

网友:
原來卡在26是有原因的又學到了東西呢

网友(2011-04-24):
原來如此,又學到一招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