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N55128DS 白目的失敗 =.=

楼主(2011-02-16):
今天心血來潮 看到一張顯示卡 他的PCB版上有風扇的孔,但沒有連任何零件,於是拆了廢版的零件黏上去,結果變成了顯示卡不可以開機了 =.=        拆掉之後也一樣,我想可能是那個孔 被我用掛了 引起的關係吧  現在開機 就一場聲兩短聲  沒救囉 =.=

以下紅色圈圈就是被我搞壞的孔,造成顯示卡不開機了

网友:
今天心血來潮 看到一張顯示卡 他的PCB版上有風扇的孔,但沒有連任何零件,於是拆了廢版的零件黏上去,結果 ...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是不是那個孔的正、負極短路了呢?可以是看看把它清理乾淨一點。

楼主:
銅泊都跑出來了 =.=        有清起乾淨了 背面也毀了 因為銅泊也跑出來了 然後 現在顯示卡 是 一長聲兩短聲的叫

网友B:
先把鑽孔的錫清掉,然後放一小段OK線,穿過去後連上原本PAD連接的線路測試看看吧(OK線穿過後 記得還是要上錫)

楼主:
先把鑽孔的錫清掉,然後放一小段OK線,穿過去後連上原本PAD連接的線路測試看看吧(OK線穿過後 記得還是要上錫) ...
引用 网友B:

    先把鑽孔的錫清掉,然後放一小段OK線,穿過去後連上原本PAD連接的線路測試看看吧(OK線穿過後 記得還是要上錫)? 不懂你的意思 怎麼做 可以用我的圖片 交我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照著你的圖修改後,你能理解.(忘了說,黃色就是記得要補錫的地方)

网友(2011-06-11):
我懂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