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三洋CRT電視ST-34FP1 電阻 不知阻值 規格(已完修)

楼主(2011-02-16):
(求助) 三洋CRT電視ST-34FP1   R304 電阻 不知阻值 規格
各前輩知道的請告知 謝謝 感謝

网友:
這垂直的問題好像跟這電阻沒什麼關係....
這基板小弟有好幾片,明天有空幫大大看一下。
感覺好像是負15v或正15v故障(垂直的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葡萄大 麻煩你了 感恩
垂直IC已經換新的, 週邊零件也沒問題,努力中.....
不知為何R304,會燒毀會是T301有問題嗎?

网友:
1 歐姆保護電阻

還沒遇到這之電阻壞過,附上簡易線路圖......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t大 收到 謝謝 感恩.....

楼主:
在次謝謝 t大
換上1 歐姆保護電阻, 即OK 謝謝.......    測試半小時後,裝機又變一橫線, 我想可能是空焊, 在重焊即OK

网友:
不知道三洋這類型記憶ic可不可以自己燒...
每次都調內碼很煩,不然就是要跑很遠去買,很浪費時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記憶ic我還不會自己燒, 也沒有燒錄器,爬文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內碼會跑掉是因為遙控有問題或使用非原廠遙控所造成,調好內碼後需再更換原廠遙控

你怎麼會有內碼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此機型有三處極容易空焊 : 垂直IC . 偏向線圈端子座 . CRT基板上的三色輸出晶體

楼主:
回复 网友B:
t大 謝謝   你提出的, 垂直IC . 偏向線圈端子座 . CRT基板上的三色輸出晶體, 三處極容易空焊, 我有重焊也,OK了,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試過用萬用的掃描,會掛掉。
但有些就不會...
一般RC-050  與RC-072使用上好像沒有問題。

    什麼內碼表?
我不知道耶,我是將一些正常的電視,呼叫出內部調整,
之後把它的數據抄下來,以便日後用的到。

网友(2011-07-02):
正大我的機型是ST-34FQ1
故障的畫面跟你一樣
請教是否為空焊?

网友(2011-08-17):
感謝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