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P5B主機板短路保護不過電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2-16):
這張板子是過年前幾天客人抱電腦來修拆換下來的,因為客人說他拿了也不知道有什麼用,所以就把板子留下來囉!
那時候電腦送來修時,客人說是不過電;小弟我測試完後,發現主機板故障,後來向客人報價了。
這張板子是P5B,當時也算是石頭店推出的一張蠻經典的板子,可以吃四核心喔!看板子的用料,還不錯。
那麼不過電,測試了一下,發現power風扇會轉一下便停,很明顯是短路保護囉!當然找看看是哪邊短路了。
量量看一下!馬上發現短路點了。
因為是三相供電,我也不知道是哪邊短路,加上板子是無鉛,且為應付CPU TDP功耗很高的CPU,通常底下鋪銅面機會非常的大,所以在先不動手拆東西的前提下,找出短路的阻值較為奇怪的地方,查了MOS的D、S極後,差不找到故障粗略位置,著手進一步確認。量了上端MOS的閘極....短路。
下端MOS呢?還是短路......那麼有可能上下兩端都短路囉!
追了一下線路,找到驅動IC,有點懷疑它被打穿,對地也短路了,但為了不誤拆,那麼從MOS著手拆起好了。
拆上端MOS,整個供電沒有短路囉!
但是......還沒拆完,因為下端MOS還是短路。
電感、電容會擋路,連同一起拆掉,剩下兩顆MOS一起也拆了。整個好空曠。
這是只有兩顆MOS量出來是短路,忘記哪一張是哪一顆了,所以還有一顆是好的。
換特性相近的MOS囉!有一顆要搬家。
弄好之後,就可以送電測看看囉!CPU好燙,隨便用個小散熱片先撐,確定OK再換大的燒機。
準備燒機!CPU用P4 650 3.4GHz,好燙。
沒問題囉!

网友:
厲害壓 恭喜完修

网友:
真的太利害了 很棒的實例

网友:
好棒啊...我正朝這功力在努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版主完修

网友:
快又精準的查修,
真是利害!
恭喜完修!

网友:
開板大, 您也是切到二極體檔位去量測嗎?

楼主:
回覆 8# chiohsu

是的!除了切換二極體檔未做判斷,同時也在判斷故障點的時候,切換不同的歐姆檔位做確認。

网友:
賺到一張不錯的板子吆^^,S大,你拍照的功夫也要再練練拉n_087|

网友:
思路清楚.我修的話一定拆到變報廢板n_047|

网友:
12V短路...算硬的
相關電路都要查...
我這邊有塊技嘉775板更硬,可開機連跑碼都不跑
算了最近維修機多,改天再慢慢研究
也恭喜大大修複

楼主:
回覆 10# jackchen681

是啊!這片板子,想說有時間的時候再把我的主機板換成這塊操看看。只是要有比較好的CPU,不然發揮的效能也不多。

呵呵!拍照技術還要再練.....
去年有位論壇內的大哥送一台很讚的相機,我一直都還沒去找記憶卡,真辜負他的美意,再找時間去買來裝好了,到時候用那台來拍會漂亮很多。

楼主:
回覆 12# Dave

不會啦!Dave大您也可以的!
拆這個我是用兩隻烙鐵去拆的,有點難弄,部過還好溫度還ㄍㄧㄥ的過,總算拆下來了!

楼主:
回覆 13# grason00

呵呵!有些12V短路的,更慘的直接打壞北橋,就不好玩了。
這張板子能這麼幸運沒燒掉北橋,小弟我猜測應該是下端MOS先打穿,然後對地短路了,接著因為短路,而造成上端MOS因此跟著短路。

网友:
很多朋友應該有用不到的記憶卡。你可以把型式PO出來,有助於物盡其用。
我有FUJI-XD-128MB一張。另外2張不知道什麼卡,4MB及64MB、背面有寫SmartMedia。
都忘記哪裡來的了?

网友:
回覆  jackchen681

是啊!這片板子,想說有時間的時候再把我的主機板換成這塊操看看。只是要有比較好的CP ...
引用 网友A:

記憶卡??
用T-FLASH的記憶卡加轉卡就可通吃所有規格的相機了....
而且現在最便宜的記憶卡幾百塊就有了....

SD通吃型而且還超便宜....

這是轉MSPRO的....還真不便宜的轉卡器阿

最不便宜的M2卡.....

維修人員專用的記業卡轉接套組

楼主:
回覆 17# dd0725
回覆 18# shunxing

是CF的,小弟我還在找網拍,之前有找過一次,還蠻貴的,最近好像有降價的趨勢,有的變便宜了。

网友:
回覆  dd0725
回覆  shunxing

是CF的,小弟我還在找網拍,之前有找過一次,還蠻貴的,最近好像有降價的 ...
引用 网友A:

這CF的記憶卡太貴了吧..........

貴死人了....難道是因為可以間容IDE轉SATA....也就是固態硬碟的前生.....
才會這麼貴嗎????真的是貴的有夠離譜都快比SSD還貴了....

在拍賣上面發現了這東西~~~~

真的可以拿來當固態硬碟使用了......

楼主:
回覆 20# shunxing

很貴!
露天找到2G的價差還貴順興大哥您這pchome的幾十塊錢。
CF的存取速度有的很快,在SSD還沒出來的時候,有些工控的嵌入式小電腦都乾脆用CF來當硬碟。

网友:
回覆  shunxing

很貴!
露天找到2G的價差還貴順興大哥您這pchome的幾十塊錢。
CF的存取速度有的 ...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的還是免運費的勒......
你在露天找到的~~還要再加運費....

楼主:
回覆 22# shunxing

挖哩!還免運費.....
逸倫還看錯,原來是奇摩購物中心啊!咦?它也可以超商付款?這也考慮看看好了,如果拍賣真找不到喜歡的,乾脆這裡買好了。

网友:
哇!差真多!剛看到露拍…SanDisk-1g-320。
以前我買nikon只附CF-8MB,到光華買SANDISK-128MB---1000元整。
只是8MB還在,128MB失蹤很久了。
通常我拍拍即輸入電腦。128也沒滿過。

楼主:
回覆 25# dd0725

今昔價差有夠大。
我現在都用老媽的相機在拍,以前抽獎抽到的SONY DCS-P31,隨附的記憶卡也只有8MB,老爸後來花了一千多再去買一張64MB的記憶卡;SONY用那種自家規格的還真糟糕,現在想擴充都沒轍。

网友:
CF卡...
丟棄很久了.....
我的Canon Powershot G1原來就是用CF卡...
後來改用IBM的Microdrive,容量超大,和CF相容.....
你可以轉成用Microdrive試試看...

剛剛查了一下Y拍....
4G一顆300元而已....比CF便宜多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過完年可以開始看到精彩的了!

网友:
恭喜完修,掌聲鼓勵。

网友:
為何你撿到的版子 短路換一換就好 我是短路處理好了 一樣不開機 好像還有很多問題 暈

楼主:
回覆 30# hawaju

沒關係!別氣餒!加油加油!
小弟我剛學修板時,也是搞壞了幾張板子,後來漸漸抓到要點與相關的概念,處理起來便順手多了。

网友:
看完這篇後........突然有個想法....
一輪大,你快去買記憶卡啦....
要不然那個主機板看起都舊舊的....
維修思路粉讚~感謝分享~

楼主:
回覆 32# yoyomay

呵呵!是啊是啊!要趕快來去買囉..........

謝謝阿踫大您的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