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助開關附近電晶體噴掉了..(KY-500ATXC)

楼主(2011-02-17):
請問有人知道這顆電晶體型號?半邊噴掉了...
位置.

屍體.

電晶體剩下後半邊號碼.第一行後半邊:50,第二行後半邊:528,有人知道的嗎?感謝!!

楼主:
自問自答,是S8050處理信號用,換上一插上市電還是噴掉,繼續檢查旁邊那顆C3150輔助開關管.
還是有人可以告知一下可能的問題,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顆 晶體 型號 我是不知道 !!!

我修過的有 2N2222 還有 2SC458

但如果會一再的炸掉 , 你應該檢查 , 附近的 稽納二極 或 其他的二極體 有可能被打穿 !!

還那顆 輔助電源晶體 是一定要檢查的啦 !!!

楼主:
感謝樓上這位兄台.

楼主:
這顆電源使用的PWM IC並不是常見的TL494,而是型號SDC CHN 2005B 91118,不是很確定是不是這顆.
ATX電源新型專用控制芯片AT2005B

於是在PCB上發現了一個地方.

是的,它是使用AT-2005B Chipset的架構,腳位定義與TL494並不相同.

提醒各位若是找不到相關型號的話或許可以留意一下PCB上的蛛絲馬跡..

网友:
我剛好有一顆一樣的 那個地方很難拍照ㄝ  我直接跟你說編號好了  上面是印S8050 下面是印D528

希望有幫到你~~

楼主:
我已經有找到這顆型號了,不過還是謝謝樓上這位兄台,感謝回應..

网友:
一開電就爆掉 是否要先串接上一的燈泡限流比較安全(前被教的)!!

网友(2011-06-19):
請問樓主~~
我旁邊的元件完全噴掉了~~
可以告知我相關訊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個電源供應器是KY-450ATX與您的型號KY-500ATXC類似,請看我的問題網頁http://bbs.pigoo.com/forum-redir ... tpost.html#lastpost
可以請您幫忙看一下零件告訴我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顆已經被我拆掉當備用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