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6308 npn power silicon transistor 檢測

楼主(2011-02-17):
最近修到一個電源供應器,有三個2N6308,三隻腳以電阻擋互量都 0 ohm這樣是正常的嗎?
因為這個電源供應器,完修後一直燒毀電阻,但是輸入和輸出的電源端對地阻值都是正常的.
還有可能是哪個原因嗎?

网友:
用電阻檔 X1檔量,若雙向都是0歐姆,是掛了,
一直燒電阻是燒那一隻電阻,或多隻電阻?
請先 到新手區爬文,並回文十篇,再貼個圖上來瞧瞧吧!

而且您貼錯區了!

楼主(2011-03-25):
感謝樓上大大,最後修完的結果真的是電晶體壞了,還壞三顆,所以連帶的三顆1ohm電阻也燒毀,
目前修完已經不燒了,確認完輸入的AC交流端也沒問題,但是接上設備電源,直接跳開,檢查電路沒有元件燒毀.
另外,我應該貼哪一區呢?剛加入本論壇所以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