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除濕機的除濕開關

楼主(2011-02-17):
請問各位大大
我想自製數台小型衣櫃除濕機
用製冷片
請問溼度開關要去哪裡買呢
住彰化溪湖
電子材料行的溼度控制器非常貴呀
還有要當成散熱片的鋁平板要哪買
鋁料行嗎
哪裡有呢
目前已有2台在自家衣櫃運轉中
不過數量仍不夠

网友:
已有2台在自家衣櫃運轉中,想必也是自製的,那先前去哪買?
或許可以試著網購看看

楼主:
我家裡的2台是報廢品的舊零件
別人給的
是傳統旋紐除濕機的溼度開關
只是電子材料行好像沒在賣這種
不知道各位先進是否知道購買的管道
除濕機經銷商會有嗎

网友:
衣櫥衣櫃那種密閉型空間可以考慮使用電子式除濕棒,耗電量較低又不貴....
TEC的散熱片可以考慮用回收的CPU散熱片,省錢又耐用....

楼主:
電子除濕棒是指會發熱的那種加熱管嗎
TEC又是什麼呢
才疏學淺
是致冷片嗎
我到沒試過CPU散熱片
家裡有很多
因為我看製冷片的散熱片都超級大
想說CPU的可能不夠力
就沒去嘗試
也許可以試試看
上次有測試過報廢小電子除濕機製冷片
接12V
電流3.5A
耗電42W
CPU散熱片應該足夠
多謝
讓我有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