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飛利浦除溼機維修

楼主(2011-02-17):
家裡一台用了10年以上的飛利浦除溼機, 有一天在我們最需要它的時候突然罷工了,
因為跟它感情深厚(其實不捨得小朋友出走啦..),  且它有點重量, 送修不易, 所以想自已
動手維修看看.

這台除溼機前一晚使用時, 還很正常, 但正常停機後, 隔天就再起不能...

因為面版沒有電源燈, 所以無法判斷有無過電, 但耳朵貼在面版時, 按下面版的電源鍵,
瞬間可以聽到一個很小聲的"滋"聲, 但再按第二次時, 就沒有聽到了, 等隔了5分鐘再按時,
又可以聽到一次的"滋"聲.

面版上所有溫度的顯示及LED皆不會亮, 風扇及壓縮機也都完全沒動作, 但偶然發現,
特別的是, 當水箱拿出時, 面版的水滿led會亮, 將水箱放回去時, 這個led燈又息了,

拆開後, 其實不知道該從哪邊下手... Orz ,
一開始期望會不會很幸運的只是保險絲燒了, 但保險絲拔下來測, 是導通的.

後來想說那個"滋"聲會不會因為電容爆漿所引起, 又瞄到版子上那顆最大的1000uf
電容, 看到它旁邊那灘黃黃, 心裡一陣竊喜, 哈, 就是你了,  立刻上網買電容, 3天後
寄來, 準備對它開刀, 只是好不容易解焊下來後, 才發現那黃黃的根本不是電容漏液,
只是固定膠, 果不其然, 量了一下它的電容值, 還是滿滿的1000uf... Orz

這下完全沒輒了, 只好上來向各位求救, 請大家指點一下迷津, 接下來該往哪邊走,
任何建議都歡迎...十分感謝...
讓大家看笑話了, 我以為底下紅圈處是電容漏液... Orz

网友:
你好
我也是新手
太複雜的我不會修
你可以試著用毛刷先把灰塵全部刷乾淨試試
包括零件面接腳縫間
電源開關有壞嗎
先檢查一下有沒有過電
滿水燈跟運轉部份好像本來就是分開的
運轉部份故障
滿水燈應該還是會亮
開關檢查部份
如果是我
我會先把電極先短路
再插上電源試試

還有
你這台溼度控制是按鍵的還是旋紐的
溼度值有調低到會運轉的程度嗎

网友:
可以試著先查查電源線路(機殼上不是都有貼電路示意圖)

网友:
風扇軸承上油試試 有可能是卡住就跳保護了

网友:
量一下壓縮機線圈看是否有阻值,再來就電晶體量一下(你換電容旁邊那兩個優先)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答, 不好意思, 這幾天被抓去趕專案, 整個週末都在加班, 以至於沒來得及回覆, 真是抱歉!

TO: guo123_00 兄
   照片是剛拆下時照的, 因為裡面真的很髒(十年的灰塵..Orz) , 後來我已經把機器及電路板的灰塵都清乾淨了, 無奈還是啟動不了...
   >> 電源開關有壞嗎?
   嗯, 不知道該如何確認它有沒有壞耶, 它面版是使用薄膜按鍵, 由第一張圖上方的15pin插座接至電路板, 但就是不知道那支腳才是電源開關, 而且如我前面所說的, 按下開關時,耳朵靠近時, 是可以聽到一小聲的"茲"聲, 不知道這樣是否可以判斷電源開關的好壞?
   >> 我會先把電極先短路, 再插上電源試試
   這步驟是否可以再詳述一下, 不是很懂, 電極短路, 那插上電源不是會"燒怕電"嗎??  不好意思, 我個人對單晶片程式有一些經驗, 但對類比電路及交流電完全不熟... 問了太笨的問題 , 還請多包涵..
  >>你這台溼度控制是按鍵的還是旋紐的,  溼度值有調低到會運轉的程度嗎
   這台面板控制都是薄膜按鍵式, 溫度及溼度是由一個2位的7段LCD來顯示, 溼度的控制則由一個按鍵,
   在 50%, 60%, 70%間循環設定,  以前正常時, 按下開關鍵後, 至少所有的燈號都亮起, 現在則除了滿水燈外, 沒有一個燈會亮..

   TO: ken1972 兄,
     >> 可以試著先查查電源線路(機殼上不是都有貼電路示意圖)
    不知道是不是早期沒規定, 機殼上只標示電源的輸入及功率, 並沒有看到任何電路圖

   TO: tseryow 兄,
     >> 風扇軸承上油試試 有可能是卡住就跳保護了
     這個還沒試, 等回家後試試看, 不過記得剛拆下時, 我在清灰塵時, 有用手去轉了轉, 並沒有特別緊的感覺, 而且現在是燈號都不亮, 我覺得它就算跳保護, 好歹燈號閃一下吧.. Orz

   TO: midole 兄,
    >> 量一下壓縮機線圈看是否有阻值,
    嗯, 不太清楚要量哪個地方的阻值, 不知道是否可以請 midole 兄利用圖解的方式說明, 是上電時量呢? 還是斷電時量呢??  我回去後把其它地方的照片都再照一遍, 再麻煩midole 指點一下.
    >>再來就電晶體量一下(你換電容旁邊那兩個優先)
    midole兄指的是在蜂嗚器旁的小黑豆嗎, 不過板子上我只看到一顆, 所以我猜想 midole是指散熱片那裡的兩個穩壓IC?? 記得散熱片上的是7812, 它對面那一個我就忘了是多少了, 因為印象中應該屬於不容易的零件, 所以沒考慮過它們的問題, 也許我上電後, 量量它們的輸出看看.

    再次謝謝大家的指導, 個人對電路的debug實在不行, 看著電路圖作作東西還可以, 但原理都不是很懂, 一旦出問題了, 連要從哪邊開始找問題都沒概念... Orz

    我會把大家的建議都試試看, 若有其它的想法, 也歡迎提出, 謝謝!

网友(2011-07-27):
救回來了嗎?

网友:
你可以試著開機 聽一下那些  繼電器 是否有動作 !!! (圖二黑黑方形那三個)

可從這邊跑線查起 !!!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rry! 現在才看到,不知您解決了沒

1.壓縮機的線圈阻抗值(您照片看不到壓縮機(黑桶上有電線拉出來的)切電表1k 量),電源插頭要拔掉
2.電晶體 7812 和對面那個及你說小黑豆那個 ,先量7812 那個 最左邊應該要有12dcv以上 ,最右邊輸出12dcv ;如7812左邊沒有電壓,請往上找電源整流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