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車電池

楼主(2011-02-17):
機車電池如果改成18650的鋰電池可行嗎

网友:
你可以參考磷酸鐵鋰電池

网友:
效率與價錢
不敷成本
況且
整流器無法完全做動
會變過充與過放.....

网友:
電池保護板是最大的難題,要處理機車充電系統的充電以及啟動馬達運作時的大量電流

楼主:
那就是行不通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議您 加個 超級電容(金電容)就好了 ,保證 電池 壽命長又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超級電容(金電容)是什麼  有圖嗎

网友:
基本上
之前小弟的測試
SYM所出一款鋰鐵電池(忘了)
本錢1350-1650(忘了)
大約2個月即沒電
使用(專用沖電器)也救不活
現今(高密度金色銅頭)電池(三陽噴射廠配)本錢1150-1350
也撐不過2年

(高密度)電池
小弟使用三種充電器
充電.都活不過2個月

反而舊款鉛酸活得比較久......

狼大所說的就是(整流器)
以前為(半波整流)現在為(全波整流)

電量不足(加壓充電)
電量足夠(微量充電)

小弟車上電瓶.都是撿別人所壞的使用
真正壞的才會丟棄....

楼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56589201

如果接DC-DC可調式降壓器
再把18650鋰電池3串3並不知可以嗎

网友:
我也在想要改18650 當機車電池

但還沒有想出方法解決過充(條件很坎坷)OR過放(如要保持電池狀態良好需要一些小程式)的問題.

因為我想全車變14.4v 以上 爆發力有差耶= = 外加偷輕
如果成功的話 不少小車會想裝 鋰電瓶 價錢倒是其次 現在都流行小車大改視覺需要相當的電力

网友:
我也在想要改18650 當機車電池

但還沒有想出方法解決過充(條件很坎坷)OR過放(如要保持電池狀態良好需要一 ...
引用 网友C:

改成 14.4V 要注意汽油跟機油的浮筒 可能會燒掉 多年前曾因大燈不夠亮撞過2個過馬路完全不看車的黑衣女 後來請機車行設法讓大燈增亮 結果他是改發電機部份 當時也不知他改的詳情 只知被他改完後...
汽油浮筒 機油浮筒 以及各個燈炮 輪流燒掉 換了好幾輛才想到可能被改得太大 又找了另一家換回原本規格 才沒有再燒下去 白花不少錢><

网友:
用在機車上還有熱+濕氣這兩大問題

网友:
回復  tdsong
建議您 加個 超級電容(金電容)就好了 ,保證 電池 壽命長又長
引用 网友B:

這種訣竅,在下也非常感興趣,能不能請大大多教一些.
要多大的電容,怎麼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普通18650鋰電池每個電壓是3.7V,但是瞬間出力不大,
要用18650的鋰鐵電池,最好是用26650的,號稱瞬間有70A的出力,
不過鋰鐵電池只有3.2V,四串有12.8V 和充飽的鉛酸差不多。只是26650
要四串二並才夠用,單顆3XX元,八個算起來價格不親切。

网友:
N年前~小的SYM好像是籤王!!剛牽沒多久東壞西壞.....還燒壞~只要跟燈有關的東西....
問屏東的騎X屋~...(真是高手一堆的商家.....
後來遇到同學他也愈到同樣的狀況~原來是充電的壞了!!在前斜板禮的一個整流器(可能是...不確定!!)
對於哩電知識領域沒涉及到那~指大概知道!!瞬間電流會貫穿哩電板~充電好像又要整流~
所以還是建議普通電池的就好了!!(便宜又大碗!!

网友:
鋰鐵電池只有3.2V,四串有12.8V
充滿時鋰鐵電池有3.6V,四串有14.4V
鉛酸電池額定13.2V充滿時13.8V
可用並連單四串鋰鐵電池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