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七盟 PS-350CD 變壓器產生高頻音 新手維修

楼主(2011-02-18):
故障原因: 電源啟動後 一直無法進入開機畫面  後來用測量電源供應器的工具 發現5VSB 過高
拆開後發現變壓器附近有刺耳的聲音 大顆這個附近
由於上次看了順興大的實例 他用了水管下去聽到底是什麼東西在發出聲音 照了他的方式 發現確定是這顆大顆變壓器在尖叫
也不知從何修起 把故障原因跟高頻音問了s10274chen大大 他告訴我可以先從電容查起
搞了一整晚 全部的電容拆下 測量都在正常範圍內 奇怪的是5VSB卻正常了 換成是檢測工具顯示Pg值高達990Ms  ><  於是又問了s10274chen 大大
他告訴我 測量正常 不見的就沒問題  我也看了很多大大關於七盟的維修實例
就開始著手更換電容看看  想說在這個發出聲音的變壓器附近 小電容開始 換起好了
換到了第三顆 c31這 10uF 50V 手邊沒有 只好用10uF 25V用看看 也不知可不可行
上電測試 結果竟都恢復正常了 高頻的聲音也沒有了 超開心~
這是維修後的數據
之後用電容表測試這顆 10uF 發現測量竟然不到8uF
第一次拆下測量竟沒發現 難道是累了眼花
所以就這樣給他完修了  謝謝 s10274chen大大 幫我很多的忙 還有順興大的聽診的方法

网友:
好像很多人都沒看過的伏特表是在那買的多少錢啊正確明自又是什麼呢

网友:
昨天在忙爺爺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沒有上線。

恭喜您修好囉!這時候您看PG,延遲時間就在範圍之內囉!這樣又一顆好power可以用一陣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網拍上有 名稱是電源供應器診斷大師  或是電源測試器 power測試器  都有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在等你 要告訴你修好了~  先謝謝您嚕~~

网友:
「換到了第三顆 c31這 10uF 50V 手邊沒有 只好用10uF 25V用看看 也不知可不可行」

這個伏特數差一半,不會有問題嗎?
會不會用沒多久就掛了?
廠商應該不會那無聊,沒事用50v的電容,所以我覺得用25v去替代,不太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了解  我會買50v 回來換上的  謝謝你~  我想也是不妥 不是長久之計

楼主:
我量了原本上的位置 電壓在12v左右  耐壓25v的電容  這樣行的通嗎 還是要用50v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個問題就要請站上的前輩回復了!
不過依小弟的做法,要換伏特數的部份,只會大,不會小,
這樣比較保險!

网友:
大部分是因為廠商採購零件關係,所有同容值小電容均以最高耐壓的來下料,例如裡面10uF電容最高耐壓需求為50V,則所有用到10uF的地方都以10uF 50V電容來使用,可以把零件採購單一化,也可以減少裝錯風險

网友:
回复 网友D:

狼大說的也是一個可能 , 還有雖然說電壓是 12 v (平均電壓) 脈動直流 !!

但是有的電壓的脈衝大 , 故使用耐高一點的 , 其壽命也會增長 !!

楼主:
了解~~謝謝各位大大回覆n_059|

网友:
原來如此~~

网友:
這測試器不錯...
省的每次都拿電錶在玩戳戳樂....
不知道有沒有人要辦團購?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朝完修power邁進了一大步!

网友:
感謝分享, 我也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