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普騰29" CRT電視遙控維修

楼主(2011-02-18):
這台是小弟家中在用的電視,前幾天發現遙控器突然沒作用了,想說完蛋了,電池該不會又漏液了吧...
拆開電池蓋發現還好沒漏液,換新電池再試,疑... 還是沒動作
於是拿相機看紅外線LED,沒有出現紅光,猜想應該只是紅外線LED故障了(紅外線人眼看不到,所以用相機)

接下在就是拆殼了,但這支的縫隙還滿密的,用軟質工具不好拆,後來用小美工刀把它翹開

下圖是它的卡榫結構,要拆這型號的以後可能用的到,當參考

採用的IC

有問題的電容,容值剩1/3,但不是故障主因

惡搞一下,換上1000μF的n_136|

最主要的元兇就是它了,兩邊都量不到數值

後來換上這一種以前買的940nm紅外線LED,已經有訊號發射,但還是不能遙控電視...
可能波長不一樣吧?

於是拆一支不要的遙控來替換,就可以正常遙控了~
拿相機對著它看,就是這個光n_089|

网友:
請教一下
不知波長該如何量測????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我個人猜想應是發射二極體不良成份比較大..非電容器...

楼主:
恭喜完修~~~我個人猜想應是發射二極體不良成份比較大..非電容器...
引用 网友A:

是的,主要問題不是電容,因為拆開就順便換掉它,是紅外線LED壞掉

楼主:
請教一下
不知波長該如何量測????
謝謝..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有光譜分析設備才有辦法量測
因為之前買的那包有標示940nm,所以小弟才知道n_136|

网友:
真是佩服 又讓我上了一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