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華] 振華SF-320TS 320W POWER維修

楼主(2011-02-18):
這一顆狀況是無待機電源5VSB,拆開後發現輸出端Fuhjyyu(富之餘)電容全爆... 包括5VSB的電容
下圖是換後的照片,但這不是故障的主因

檢查待機電源的2SC3150電晶體,發現三腳都擊穿了

從報廢的POWER拆了一個來用

周邊也壞了一支7.5V積納和一支0.5Ω 1/2W電阻

這三個零件所在位置,圖片紅圈處

換完後想說已經修復了,可是送電後發現,待機電源0V...
只好再找一下故障點吧,於是又發現待機電源二次側的二極體1N5822擊穿
又從廢板拆了一支1N5844來代用

再送電測試,夭壽哩... 怎麼還是0V!
猜想該不會是變壓器壞了吧!
拆下來發現,有斷線!...

不過量了一下阻值還滿正常的,補線後再試看看
下圖接的很不妥,有重焊過

再次送電...
YES! 有5V了n_073|
3.3/5/12V共掛約200W負載燒機一下,都正常了,也沒有怪聲,完修~
其中5VSB有獨立掛負載燒機測試2小時,因為很怕變壓器有內傷

网友:
恭喜完修

照片很清晰 又可以非常近拍

請問是什麼牌子和型號

楼主:
小弟是用SONY T-900,近拍效果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