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方面的疑問

楼主(2011-02-18):
小弟有片GA-5AX,主機板上面的電容量是GSC 330uF 25V和STONE 330uF 25V都是主機板上的電容,但是大小不一樣(外觀)。那如果我換成都一樣的,不知道這樣可不可行。

网友:
容值一樣,耐壓一樣就可以~

网友:
容值一樣、耐壓一樣就可以 +1
廠牌不限但要考量腳間距
如果主板電容有凸頂的,那這批容值、耐壓的電容
我都是全換新品,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凸頂和漏液的,若旁邊的空間許可,還有孔徑也夠,自己用的我都會把耐壓加一級,如6.3V的改10V,10V的改16v等等.

网友:
主板空間 如許可 就換體積大一點的, 橡膠蓋為散熱膠蓋的(就是看起凸凸的,不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