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埋入式插座品質真讚...

楼主(2011-02-18):
這間的埋入式插座小弟已經遇到第三次這種問題了(同一批),前兩次都是電線插入,它的座就裂開了
前幾天在換浴室抽風扇時,打開天花板正準備要拔掉插頭,發現插座竟然也裂開了... 如下圖
應該是射出時成型不良導致,看起來像是從流道的地方裂開

入料點

電器用的東西還是買大廠的吧,比較貴但至少比較有保障

目前換上的還是這家的產品,因為剛好剩這顆... 再觀察它會不會再裂開
上一次的情形小弟也有拍照,不過是發在別論壇,有找到會補照片上來
之前發的文還有人說應該是摔到的,摔到至少會有明顯外傷或裂痕吧

网友:
....這種情況
因該是熱漲冷縮影起的~~
但~~~~也不至於爆裂阿....

還頭一次看到這種情況...
除非是常常在拔插 插頭才有可能

楼主:
上圖這顆插座是插一顆12V的變壓器,供一般電腦用的12CM風扇當浴室抽風用,沒有什麼溫度
頭一次要拔就發現裂開了...

网友:
上圖這顆插座是插一顆12V的變壓器,供一般電腦用的12CM風扇當浴室抽風用,沒有什麼溫度
頭一次要拔就發現裂 ...
引用 网友A:

恩~~頭一次~~~果然是個處女插座..........
然怪會被拔壞......因該是太緊了...被你用力一拔..才拔裂的n_010|

网友:
同樣的東西,台昱的價格差不多是國際牌的一半
如果是自家使用的話,建議還是換國際牌的
差在那里呢,後面的線,前面的插座密合度
插一次就知道差在那了

网友:
如果是廚房用,最好還是用國際或日製(正).因看太多台製.因插電鍋,整個都焦黃.而屋主仍然不怕

楼主:
剛剛翻了一下,發現還有三顆這家的開關...

每顆入料點幾乎都有這種冷料現象n_139|

TOSHIBA翻來翻去就是找不到入料點?
照理說這種耐熱塑膠不太可能用熱膠道才對呀

楼主:
品質好壞聽一聽就知道n_11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0GcLwZZ4K4

网友:
小弟也用過chiaomuchin 大所說的台昱的插座
確實品質不是很優(容易裂開)
為了安全,有時候還是要挑品質好一點的品牌

网友:
看起來像 模具的澆口 設計的地方不當
導致塑料殘存應力於轉角處

网友:
我做公共工程只敢用國際的.....
因為有保固問題....
家裡也只用國際的.....

我沒說其他廠牌不好喔~~~
請自己比較.....

网友:
粗工作水電只用兩種品牌的一般型開關插座:國際+東芝

台昱...........

网友:
正好要更新客廳跟房間的插座~~

看來可以作為參考囉

网友:
粗工作水電只用兩種品牌的一般型開關插座:國際+東芝

台昱...........
引用 网友B:

台昱我都只用轉接插頭跟3孔插座~~~還不錯用...

网友:
這牌子的我家有2個走火過 當然不是真的走火燒起來 而是他們入線點 長期跳火 燒掉 屍體丟在雜物堆 那天等我想到挖出來 再拍圖上來= =

网友:
中一電工如何?.....他仿國際的帶燈開關很兩光

网友:
我發現我家的開關有幾個也會出現跳火, "激激叫"...
明天得要買幾個新的把它們都換了. 尤其現在小孩都會開開關了
換掉還是安全一點, 否則手濕濕的就會變漏電了 =..="

网友:
上圖這顆插座是插一顆12V的變壓器,供一般電腦用的12CM風扇當浴室抽風用,沒有什麼溫度
頭一次要拔就發現裂開了...

建議買 國際牌【panasonic】的~
因為裂掉了【塑鋼土去補】會更貴!! 而且顏色不一樣【很難看】!!

网友:
是台安的嗎??還是台安跟台昱呢??
我只知道一般我們都拿國際的!!但無鎔絲開關就看人摟~
台安的感覺很粗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