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20吋液晶電視電源板燒毀改版實例

楼主(2011-02-18):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維修最怕找到故障點卻找不到零件
恭喜完修~~~

网友:
拆那麼乾淨,恭喜了!

网友:
哇!S大終於把這台修好了哦!
不過把所有東西都拆光,也花了不少時間!
真是利害啊!不過這樣改撐得久嗎?
還是恭喜大大完修囉!

楼主:
哇!S大終於把這台修好了哦!
不過把所有東西都拆光,也花了不少時間!
真是利害啊!不過這樣改撐得久嗎?
引用 网友A:

阿之....反正以後出問題直接換就好....

网友:
嗯!也對,反正都已經改好了!
之後判斷有問題,就直接再買一個電源來換就好了!

网友:
…12V(5A)5V的液晶電視電源公版…
能告訴我這板在哪買的嘛?:)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過把所有東西都拆光,太花時間了, 把鐵盒內機板拿掉裝上新的 ,即可, 舊的在研究

楼主:
恭喜完修
不過把所有東西都拆光,太花時間了, 把鐵盒內機板拿掉裝上新的 ,即可, 舊的在研究 ...
引用 网友B:

這板子必須保留....畢竟後端有選台器的電路與插槽

楼主:
…12V(5A)5V的液晶電視電源公版…
能告訴我這板在哪買的嘛?
引用 网友C:

網拍.....不過~~都是4A的居多...5A的比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拉線也可以吧  純討論

楼主:
回復  正一
拉線也可以吧  純討論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也太麻煩了~~~
要找定義~~~~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THANK YOU!
我也是只找到4A。原電源板標示12V-6A----5V-0.XA。想說5A接近些…
原板測試時錶筆滑動,已嚴重燒毀…
我不能喝酒,右手還是超不穩,左手更拙。真糟糕!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過完年可以開始看到精彩的了!

楼主:
恭喜大大完修 ,過完年可以開始看到精彩的了!
引用 网友E:

什麼叫做看到精彩的....

网友:
哇靠  !  這樣也能改裝 掛  TURBO  ....... 太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可以看到更多維修實例啦!
Shunxing大請不要想太多!

网友:
恭喜完修,掌聲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