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版中文診斷卡中文代碼解釋參考 給大家參考

楼主(2011-02-18):
// AMI BIOS
0x00,"主板檢測沒有故障。",
0x01,"處理器寄存器的測試即將開始,非屏蔽中斷即將停用。試換 CPU,檢查 CPU 跳線或 CPU 設置",
0x02,"使用非屏蔽中斷,延遲開始。檢查主板和 CPU。",
0x03,"通電延遲已完成",
0x04,"鍵盤控制器軟復位/通電測試。檢查主板中的鍵盤控制電路。",
0x05,"已確定軟復位/通電,即將啟動 ROM。檢查主板 ROM 芯片及其支持電路。",
0x06,"已啟動 ROM 計算 ROMBIOS 檢查總和,以及檢查鍵盤緩衝器。檢查主板 RCM 芯片及其支持電路。
0x07,"ROMBIOS 檢查總和,鍵盤緩衝器已清,檢查主板中鍵盤接口電路或試更換鍵盤。",
0x08,"已向鍵盤發出 BAT 命令,即將寫入 BAT 命令。檢查主板鍵盤控制電路及鍵盤。",
0x09,"核實鍵盤的基本保證測試,接著核實鍵盤命令字節。檢查主板的鍵盤插座及試換鍵盤。",
0x0A,"發出鍵盤命令字節代碼,即將寫入命令字節。試換鍵盤。",
0x0B,"寫入鍵盤控制器命令字節,即將發出端口 23 和 24 的封鎖/解鎖命令。檢查鍵盤控制器電路。",
0x0C,"鍵盤控制器 23,24 已屏蔽/  解鎖,已發出 noP 命令。試換鍵盤。",
0x0D,"已處理 noP 命令,接著測試 CMOS 停開寄存器。檢查主板中控制 CMOS 的相關電路。",
0x0E,"CMOS 狀態寄存器讀/  寫測試,將計算 CMOS 檢檢查總和。檢查主板 CMOS 芯片及其支持電路和電池。
0x0F,"已計算 CMOS 檢查總和寫入診斷字節,CMOS 開始初始準備。檢查主板電池及 CMOS 芯片。",
0x10,"CMOS 已作初始準備,CMOS 狀態寄存器即將為日期和時間作初始準備。檢查主板中 CMOS 控制電路。
0x11,"CMOS 狀態寄存器已作初始準備。檢查主板中與 DMA 和中斷控制器有關芯片及其外圍電路。",
0x12,"停用 DMA 控制器 1 以及中斷控制器 1 和 2。檢查主板或顯卡中視頻接口電路。",
0x13,"視頻顯示器已停用,端口 B 已作初始準備,檢查顯卡中控制芯片、顯存芯片及其外圍電路。",
0x14,"電路片初始化/  存儲器自動檢測結束,檢查主板中 8254 或與計時器有關的芯片及其支持電路。",
0x15,"第 2 通道計時器測試了一半,8254 第 2 通道計時器即將完成測試。檢查主板中計時器電路。",
0x16,"第 2 通道計時器測試結束,8254 第 1 通道計時器即將完成測試。檢查主板中計時器芯片及其外圍。
0x17,"第 1 通道計時器測試結束,8254 第 0 通道計時器即將完成測試。檢查主板中計時器電路。",
0x18,"第 0 通道計時器測試結束,即將開始更新存儲器。檢查主板中內存管理電路,內存槽及內存條。",
0x19,"已開始更新存儲器。",
0x1A,"觸發存儲器更新線路,即將檢查 15 微秒通/  斷時間。檢查主板內存芯片及其接口電路。", 0x1B," 完成存儲器測試,即將開始基本的 64K 存儲器測試。檢查內存控制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20,"開始基本的 64K 存儲器測試,即將測試地址線。檢查主板中內存接口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21,"地址線測試成功,即將觸發奇偶性。檢查主板中與內存奇偶位相關的電路。",
0x22,"結束觸奇偶性,將開始串行讀/  寫測試。檢查主板中與內存控制電路和內存條、槽。",
0x23,"基本的 64K 測試成功,將開始中斷矢量初始化。檢查主板中斷控制器及與存儲器。",
0x24,"矢量初始化之前的任何調節完成,即將開始中斷矢量的初始準備。檢查主板中斷控制器。",
0x25,"完成中斷矢量初始準備,將為開始讀出 8042 的輸入/  輸出端口。檢查主板中 8042 芯片及外圍。",
0x26,"讀寫 8042 端口,即將為繼續開始作初始準備。檢查主板中 8042 芯片。",
0x27,"全 1 準備結束,接著將進行中斷矢量之後的任何初始準備。檢查主板中斷控制器。",
0x28,"完成中斷矢量之後的初始準備,即將調定單色方式。檢查顯卡接口。",
0x29,"已調定單色方式,即將調定彩色方式。檢查彩顯卡。",
0x2A,"已調定彩色方式,即將進行 ROM 測試前的觸發奇偶性。檢查顯卡 BIOS 芯片及支持電路。",
0x2B,"觸發奇偶性結束,即將控制任選的視頻 ROM 檢查前所需的任何調節。檢查顯卡 ROM 外圍。",
0x2C,"完成視頻 ROM 控制之前的處理,即將檢查視頻 ROM。檢查顯卡 ROM 芯片及相關電路。",
0x2D,"已完成任選的視頻 ROM 控制,即將進行他處理的控制。檢查顯卡 BIOS 芯片及外圍電路。",
0x2E,"從視頻處理復原,如果沒發現 VGA 就要進行顯示器存儲器測試。檢查顯卡中的顯存及外圍電路。",
0x2F,"沒發現 EGA/ VGA,即將開始顯示器存儲器讀/  寫測試。檢查顯卡中的顯存片及外圍電路。",
0x30,"顯示器存儲讀/  寫測試成功,即將進行掃瞄檢查。檢查顯卡視頻接口電路。",
0x31,"顯示器存儲器讀/  寫測試或掃瞄檢查失敗。檢查顯卡中顯存芯片及其外圍電路。",
0x32,"另一種顯示器存儲器讀/  寫測試成功。檢查顯卡中視頻接口電路。",
0x33,"視頻顯示器檢查結束,將開始檢驗顯示器的類型。檢查顯卡中視頻控制電路。",
0x34,"已檢驗顯示適配器,接著將調定顯示方式。試換顯示卡。",
0x35,"完成調定顯示方式,將檢查 BIOSROM 區。檢查顯卡中 BIOS 芯片及外圍。",
0x36,"已檢檢查 BIOSROM,即將調定通電信息的游標。檢查顯卡或試換顯卡。",
0x37,"識別通電信息的游標調定已完成,即將顯示通電信息。試換顯卡。",
0x38,"完成顯示通電信息,即將讀出新的游標位置。試換顯卡。",
0x39,"已讀出保存游標位置,即將顯示調用。試換顯卡。",
0x3A,"調用顯示結束,即將顯示發現<ESC>信息。試換顯卡。",
0x3B,"已顯示發現<ESC>信息,虛擬方式,存儲器測試即將開始。檢查顯卡中 ROM。",
0x40,"已開始準備虛擬方式的測試,即將從視頻存儲器來檢驗。檢查顯卡。",
0x41,"從視頻存儲器檢驗之後復原,即將準備描述符表。檢查顯卡。",
0x42,"描述符表已準備好,即將進行虛擬方式作存儲器測試。檢查內存。",
0x43,"進入虛擬方式,即將為診斷方式實現中斷,檢查內存。",
0x44,"已實現中斷,即將檢查存儲器在 0:0 返轉。檢查內存。",
0x45,"已作初始準備,即將檢查存儲器在 0:0 返轉以及找出系統存儲器的規模。檢查內存。"
0x46,"測試存儲器已返回,存儲器大小計算完畢,即半寫入頁面來測試存儲器。檢查內存。",
0x47,"即將在擴展的存儲器試寫頁面,即將基本 640K 存儲器寫入頁面。檢查內存。",
0x48,"已將基本存儲器試寫入頁面,即將確定 1Mb 以上的存儲器。檢查內存。",
0x49,"找出 1Mb 以下的存儲器並檢驗,即將確定 1Mb 以上的存儲器。檢查內存。",
0x4A,"找出 1Mb 以上的存儲器並檢驗,即將檢查 BIOSROM。檢查內存。",
0x4B,"BIOSROM 檢驗結束,即將檢查 ESC 和為軟復位清 1Mb 以上的存儲器。檢查內存。",
0x4C,"清 1Mb 以上的存儲器(軟復位)即將清 1Mb 以上的存儲器。檢查內存。",
0x4D,"已清 1Mb 以上的存儲器(軟復位),將保存存儲器的大小。檢查內存。",
0x4E,"開始存儲器的測試:(無軟復位),即將顯示第一個 64K 存儲器的測試。檢查內存。",
0x4F,"開始顯示存儲器的大小,將進行串行和隨機的存儲器測試。檢查內存。",
0x50,"完成 1Mb 以下的存儲器測試,即將高速存儲器的大小以便再定位和掩蔽。檢查內存。",
0x51,"測試 1Mb 以上的存儲器。檢查內存。",
0x52,"已完成  1Mb  以上的存儲器測試,即將準備回到實址方式。檢查主板中內存控制電路及內存條。"
0x53,"保存 CPU 寄存器和存儲器的大小,將進入實址方式。檢查內存。",
0x54,"成功地開啟實址方式,即將復原準備停機時保存的寄存器。檢查內存。",
0x55,"寄存器已復原,將停用門電路 A20 的地址線。檢查與 A20 有關的電路。",
0x56,"成功地停用 A20 的地址線,即將檢檢查 BIOSROM。檢查 A20 在地址線的邏輯電路。",
0x57,"BIOSROM 檢查結束,將清發現<ESC>信息。檢查主板的 BIOS 芯片及相關電路。",
0x58,"BIOSROM 檢查了一半,繼續進行。檢查 BIOS 及相關電路。
0x59,"已清<ESC>信息,信息已顯示,即將開始 DMA 和中斷控制器的測試。檢查主板中 DMA。",
0x60,"DMA 頁面寄存器的測試成功,即將檢驗視頻存儲器。檢查顯卡中的顯存。",
0x61,"視頻存儲器檢驗結束,即將進行 DMA#1 基本寄存器的測試。檢查主板中 DMA。",
0x62,"DMA#1 基本寄存器的測試成功,即將進行 DMA#2 寄存器的測試。檢查主板中 DMA。",
0x63,"DMA#2 基本寄存器的測試成功,即將檢檢查 BIOSROM。檢查主板的 BIOS 芯片及外圍電路。",
0x64,"BIOSROM 區檢查了一半,繼續進行。檢查主板的 BIOS 芯片及外圍電路。",
0x65,"BIOSROM 區檢查結束,將把 DMA 裝置 1 和 2 編程。檢查主板中 DMA。",
0x66,"DMA 裝置 1 和 2 編程結束,即將使用第 59 中斷控制器作初始準備。檢查主板中斷控制。",
0x67,"8259 初始準備已結束,即將開始鍵盤測試。檢查主板鍵盤接口及鍵盤本身。",
0x80,"鍵盤測試開始,開始清和檢查有沒有鍵卡住,即將使鍵盤復原。檢查主板中鍵盤接口與鍵盤。
0x81,"找出鍵盤復原的錯誤卡住的鍵。檢查主板中鍵盤控制電路及鍵盤。",
0x82,"鍵盤控制器接口測試結束。檢查主板中鍵盤接口及鍵盤。",
0x83,"已寫入命令字節,已完成全局的初始準備,即將檢查有沒有鍵鎖住。試更換鍵盤。", //
0x84,"已檢查是否有鎖住的鍵,即將檢查存儲器是否與 CMOS 失配。檢查內存及 CMOS。",
0x85,"已檢查存儲器的大小,即將顯示軟錯誤和口令或旁通安排。檢查 CMOS 設置內容。",
0x86,"已檢查口令,即將進行旁通安排前的編程。檢查 CMOS 設置正確否?",
0x87,"完成安排前的編程,將進行 CMOS 安排的編程。檢查 CMOS 芯片及電池等。",
0x88,"從 CMOS 安排程序復原清屏幕,即將進行後面的編程。檢查主板 CMOS 接口等。",
0x89,"完成安排後的編程,即將顯示屏幕信息。試換顯卡。",
0x8A,"顯示頭一個屏幕信息。",
0x8B,"顯示了信息,即將屏蔽主要和視頻 BIOS。檢查主板或顯卡中視頻接口。",
0x8C,"成功地屏蔽主要和視頻 BIOS,將開始 CMOS 後的安排任選項的編程。檢查 CMOS 及外圍電路。",//
0x8D,"已經安排任選項編程,接著檢查鼠標和進行初始準備。檢查主板或多功能卡中串口。",//
0x8E,"檢查了鼠標以及完成初始準備,即將把硬、軟磁盤復位。檢查主板的軟、硬曲接口電路。",
0x8F,"軟磁盤已檢查,該磁碟將作初始準備,隨後配備軟磁盤。檢查主板軟、硬曲接口。",
0x90,"軟磁碟配置結束,將測試硬磁碟的存在。試換軟盤。",
0x91,"硬磁碟存在測試結束,隨後配置硬磁碟。檢查硬盤。",
0x92,"硬磁碟配置完成,即將檢查 BIOSROM 的區。檢查主板中 ROM 及相關的電路。"
0x93,"BIOSROM 的區已檢查一半,繼續進行。檢查主板中相關 BIOS 電路。",
0x94,"BIOSROM 的區檢查完畢,即調定基本和擴展存儲器的大小。檢查內存。",
0x95,"調節好存儲器的大小,即將檢驗顯示存儲器。檢查主板中的顯存芯片及相關電路。",
0x96,"檢驗顯示存儲器後復原,即將進行 C800:0 任選 ROM 控制。檢查主板中內存的 ROM。",
0x97,"C800:0 任選 ROM 控制之前的任何初始準備結束。檢查主板的 BIOS 芯片及周圍電路。",
0x98,"任選 ROM 的控制完成,即將進行任選 ROM 回復控制之後所需的任何處理。檢查主板 BIOS 及周邊。
0x99,"任選 ROM 測試之後,即將建立計時器或打印機基本地址。檢查主板的定時器和 I/ O 接口。",
0x9A,"調定計時器和打印基本地址後的返回操作,即將調定 RS-232 基本地址。檢查主板的 COM 接口。
0x9B,"在 RS-232 基本地址之後返回,即將進行協處理器測試之初始準備。檢查主板的 COM 接口。",
0x9C,"協處理器測試之前所需初始準備結束,接著使協處理器作初始準備。486DX 以上則試換 CPU。",
0x9D,"協處理器作好初始準備,即將進行協處理器測試之後的任何初始準備。486DX 以上則試換 CPU。",
0x9E,"完成協處理器的初始準備,將檢檢查鍵盤。檢查主板中鍵盤接口及鍵盤。",
0x9F,"已檢檢查擴展鍵盤,調定識別標誌,將發出鍵盤識別命令。檢查鍵盤。",
0xA0,"發出鍵盤識別命令,即將使鍵盤識別標誌復原。試更換鍵盤。",
0xA1,"鍵盤識別標誌復原,接著進行高速緩衝存儲器的測試。檢查主板的 Cache。",
0xA2,"高速緩衝存儲器測試結束,即將顯示任何軟錯誤。屏幕提示排錯。",
0xA3,"軟錯誤顯示完畢,即將調定鍵盤打擊的速率。CMOS 設置鍵盤重複速率使之合適。
0xA4,"調好鍵盤的打擊速率,即將設定存儲器狀態。檢查 RAM 控制。",
0xA5,"存儲器等候狀態制定完畢,接著將清屏幕。檢查顯卡。",
0xA6,"屏幕已清,即將啟動奇偶性和不可屏蔽中斷。檢查主板中斷控制器。",
0xA7,"已啟用不可屏蔽中斷,即將進行控制 ROM 在 E000:0 之所需的初始準備。檢查主板 BIOS 及電路。
0xA8,"控制 ROM 在 E000:0 之前的初始準備結束,接著將控制 E000:0 之所需的任何初始準備。",
0xA9,"從控制 E000:0 ROM 返回,將進行 E000:0 可選 ROM 控制前的初始化。",    //
0xAA,"在 E000:0 控制任選 ROM 之後的初始準備結束,即將顯示系統的配置。",              //
0xC0,"內存自檢中,查主板的內存控制電路和內存槽及內存條。",
0xC1,"內存自檢中,查主板的內存控制電路和內存槽及內存條。",
0xC2,"試寫內存的開頭 512K 字節。查主板的內存控制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C3,"第一個 256K 內存測試。查主板的內存控制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C4,"基本內存測試,查主板的內存控制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
0xC5,"從 ROM 內存複製 BIOS 進行快速自檢。查主板的 BIOS  ROM 芯片和內存條。",
0xC6,"高速緩存自檢。查主板的 Cache、RAM 控制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CA,"檢測 Micronies 超高速緩衝存儲器,並使之作初始化。查主板超高速存儲器",
0xCC,"關斷不可屏蔽中斷處理器。查主板的非屏蔽中斷控制器電路。",
0xFF,"主板檢測成功,沒有故障。",
0xD1,"內存自檢,請檢檢查內存或更換內存條。",
0xD3,"內存自檢,請檢檢查內存或更換內存條。",
0xDE,"內存自檢,請檢檢查內存或更換內存條。",
0xDD,"請檢檢查 PCI 插槽、BIOS 電路、I/0 電路或時鐘芯片。",

// Award BIOS 代碼
0x00,"主板自檢成功,將裝入系統。",
0x01,"處理器測試,如果測試失敗,循環式無限的。試換 CPU,查 CPU 跳線或 CPU 設置",
0x02,"確定診斷的類型(正常或者製造)。試查主板中與鍵盤相關電路及鍵盤",
0x03,"清楚 8042 鍵盤控制器復位,發出 TEST-KBRD 命令(AAH)。查鍵盤內部電路及軟件",
0x04,"使 8042 鍵盤控制器復位,核實 TESKBRD。查主板中鍵盤接口電路。",
0x05,"如果不斷重複製造測試 1 至 5,可獲得 8042 控制器狀態。查主板中鍵盤控制電路。  ",
0x06,"使電路作初始準備,停用視頻 DMA 電路片 CMOS 寄存器的工作。查 DMA 相關的電路。",
0x07,"處理器測試 2,核實 CPU 寄存器的工作。查 CPU 有沒有插好,或 CPU 故障,或 CPU 跳線",
0x08,"使 CMOS 計時器作初始準備,更新計時器的循環。查主板中 CMOS 電路",
0x09,"EPROM 檢查總和且必須等於零才正常。查主板的 BIOS 電路及芯片",
0x0A,"是視頻接口作初始準備。查與顯卡有關的電路",
0x0B,"測試 8254 芯片的 DMA 通道 0。查主板中鍵盤控制電路及鍵盤中的控制電路",
0x0C,"測試 8054 通道 1。查鍵盤中的控制電路。",
0x0D,"檢查 CPU 速度是否與系統時鐘匹配。查 CPU 跳線及 CMOS 中關於 CPU 的設置。",
0x0E,"測試 CMOS 停機字節。查主板中 CMOS 芯片及電路。",
0x0F,"測試擴展的 CMOS。",
0x10,"測試 DMA 通道 0。查主板中 DMA 芯片及電路。",
0x11,"測試 DMA 通道 1。查主板中 DMA 芯片及該芯片相關電路。",
0x12,"測試 DMA 頁面寄存器。查主板中 DMA 芯片及該芯片相關電路。",
0x13,"測試 8741 鍵盤控制器接口。查主板中鍵盤接口電路。",
0x14,"測試存儲器跟新觸發電路。查主板中的計時器電路。",
0x15,"測 8259 中斷屏蔽位。查主板中的 8259 芯片及其相關電路。",
0x16,"建立 8259 所用的中斷矢量表。查主板中 8259 芯片及其相關電路",
0x17,"調準視頻輸入/輸出。若裝有視頻 BIOS 則啟用。查顯卡及主板中與顯卡有關的電路",
0x18,"測試視頻存儲器。查顯卡中的 BIOS 芯片及其相關電路。",
0x19,"測試第 1 通道的中斷控制器(8259)屏蔽位。查主板中的 8259 芯片。",
0x1A,"測試第 2 通道的中斷控制器(8259)屏蔽位。查主板中的 8259 芯片。",
0x1B,"測試 CMOS 電池電平。查主板中電池有電否,注意有的板電池裝在 CMOS 電路中。",
0x1C,"測試 CMOS 檢查總和。查主板中 CMOS 芯片及其電路。",
0x1D,"調定 CMOS 的配置。查主板中 CMOS 芯片",
0x1E,"測定系統存儲器的大小,並且把字和 CMOS 值比較。查主板中的 CMOS 及內存。",
0x1F,"測試 64K 存儲器至最高 640K。查主板中的內存條或內存芯片。",
0x20,"測量固定的 8259 中斷位。查主板中 8259 芯片及相關電路",
0x21,"維持不可屏蔽中斷(NM1)位。查主板中斷控制器芯片及其外圍電路。",
0x22,"測試 8259 的中斷功能。查主板中 8259 芯片及其相關電路",
0x23,"測試保護方式,虛擬方式和頁面方式。查主板內存芯片及其相關電路。",
0x24,"測試 1Mb 以上的擴展存儲器。查內存",
0x25,"測試絀頭一個 64K 之後的所有存儲器。查內存",
0x26,"測試保護方式的情況。可視為無故障",
0x27,"確定超高速緩衝存儲器的控制或屏蔽 RAM。查主板中的 Cache 控制電路及內存條。",
0x28,"確定超高速緩衝存儲器的控制或者 8042 控制器。查主板 Cache 及主板中鍵盤電路。",
0x2A,"使鍵盤控制器作初始準備。查主板中的鍵盤控制器電路",
0x2B,"使磁碟曲動器和控制器作出初始準備。主板中的軟曲電路及軟曲、多功能卡等",
0x2C,"檢查串行端口,並使之作出初始準備。查主板中的串口和多功能卡的電路。",
0x2D,"檢查並行端口,並使之作出初始準備。查主板或多功能卡中的並行電路",
0x2E,"使磁盤曲動器和控制器作出初始準備。查主板中或多功能卡中的控制電路或硬盤。",
0x2F,"檢測庶學協處理器,並使之作出初始準備,查 CPU。",
0x30,"建立基本內存和擴展內存。查主板中的內存槽及內存控制電路和內存條。",
0x31,"檢測從 C800:0 至 EFFF:0 的選用 ROM。查主板中的 ROM 存儲器及其控制電路。",
0x32,"對主板上 COM/LTP/FDD/聲音設備等 I/O 芯片編程。查主板 ROM 和 ROM 相關電路。",
0x3B,"用 OPTI 電路片(只是 486)使輔助超高速緩衝存儲器作初始準備。主板中 OPTI",
0x3C,"建立允許進入 CMOS 設置的標誌。查主板中的 RAM 電路及 CMOS 電路",
0x3D,"初始化鍵盤/PS2 鼠標/PNP 設備及總內存節點。查鍵盤、鼠標、即插即用部件等",
0x3E,"嘗試打開 L2 高速緩存。",
0x41,"中斷已打開,將初始化以便於 0:0 檢測內存變換(中斷控制器或內存不良)。",
0x42,"顯示窗口進入 SETIP。",
0x43,"若是即插即用 BIOS,則串口,並口初始化。",
0x45,"初始化處理器,486DX 以上則換 CPU",
0x4E,"若檢測到有錯誤,在顯示器上顯示錯誤信息,並等候客戶按<F1>鍵繼續。",
0x4F,"讀寫軟、硬盤庶據,進入 DOS。",
0x50,"將當前 BIOS,則初始化串口、並口和設置時鐘值。查主板中 CMOS 芯片。",
0x52,"所有 ISA 只讀存儲器 ROM 進行初始化。查主板或擴展卡中的 ROM 芯片及其外圍電路",
0x53,"如果不是即插即用 BIOS,則初始化串口並口和時鐘。查主板中的串並口電路。",
0x60,"設置硬盤尹導扇區病毒保護功能。查硬盤尹導扇區是否常",
0x61,"顯示系統配置表。試查主板和 CPU 的頻率,電壓等查找故障原因。",
0x62,"查 CPU、主板頻率、電壓的設置等有錯否或換 CPU 內存。",
0xBE,"程序缺省值進入控制芯片,符合可調至二進制缺省表。",
0xBF,"測試 CMOS 建立值。查主板中 CMOS 芯片及其相關電路。",
0xC0,"初始化高速緩存,請檢查主板是否處於超頻狀態或 CPU 座是否虛焊。",
0xCF,"CPU 檢檢查中,請檢檢查主板是否處於超頻狀態或 CPU 座是否虛焊。",
0xC1,"內存自檢中,查主板的內存控制電路和內存槽及內存條。",
0xC2,"試寫內存的開頭 512K 字節。查主板的內存控制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C3,"第一個 256K 內存測試。查主板的內存控制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C4,"基本內存測試,查主板的內存控制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C5,"從 ROM 內存複製 BIOS 進行快速自檢。查主板的 BIOS  ROM 芯片和內存條。",
0xC6,"高速緩存自檢。查主板的 Cache、RAM 控制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CA,"檢測 Micronies 超高速緩衝存儲器,並使之作初始化。查主板超高速存儲器",
0xCC,"關斷不可屏蔽中斷處理器。查主板的非屏蔽中斷控制器電路。",
0xEE,"查電源、內存條等部件與主板之間有沒有接觸不良",
0xFF,"主板自檢成功,將裝入系統。",

// phoenix  和  Tandy 3000 BIOS 代碼
0x00,"主板檢測成功,沒故障。",
0x01,"CPU 寄存器測試正在進行或者失靈。查 CPU",
0x02,"CMOS 寫入/讀出正在進行或者失靈。查主板電池。",
0x03,"ROM BIOS 檢查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 BIOS。",
0x04,"可編程間隔計時器的測試正在進行。查定時器的電路",
0x05,"DMA 初始準備正在進行或者失靈。查主板中與 DMA 有關的芯片及其外圍電路。
0x06,"DMA 初始頁面寄存器讀/寫測試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中與 DMA 有關芯片及其外圍電路。",
0x08,"RAM 更新檢驗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09,"第一個 64K RAM 測試正在進行。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0A,"第一個 64K RAM 芯片或 DADE 線失靈,移位。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0B,"第一個 64K RAM 奇/偶邏輯失靈。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0C,"第一個 64K RAM 的地址線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0D,"第一個 64K RAM 的奇偶性失靈。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0E,"初始化輸入/輸出端口地址。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0,"第一個 64K RAM  第 0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1,"第一個 64K RAM  第 1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2,"第一個 64K RAM  第 2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3,"第一個 64K RAM  第 3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4,"第一個 64K RAM  第 4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5,"第一個 64K RAM  第 5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6,"第一個 64K RAM  第 6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7,"第一個 64K RAM  第 7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8,"第一個 64K RAM  第 8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9,"第一個 64K RAM  第 9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A,"第一個 64K RAM  第 10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B,"第一個 64K RAM  第 11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C,"第一個 64K RAM  第 12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D,"第一個 64K RAM  第 13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E,"第一個 64K RAM  第 14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1F,"第一個 64K RAM  第 15 位故障。查主板的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20,"從屬 DMA 寄存器測試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中含有 DMA 的芯片及其支持電路。",
0x21,"主 DMA  寄存器測試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中含有 DMA 的芯片及其支持電路。",
0x22,"主中斷屏蔽存儲器測試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中與中斷控制器有關的芯片及其外圍電路。",
0x23,"從屬中斷屏蔽存儲器測試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中與中斷控制器有關的芯片及其外圍電路。",
0x24,"設置 ES 段地址寄存器註冊表或內存高端。查主板中與內存管理接口電路有關的芯片和內存條。",
0x25,"裝入中斷矢量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的內存控制電路及其內存槽和內存條。",
0x26,"開啟 A20 地址線使之參入尋址。主板中內存芯片 A20 腳及其相關電路和內存槽中 A20 腳。",
0x27,"鍵盤控制器測試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中鍵盤接口電路。",
0x28,"CMOS  電源故障/檢查總和計算正在進行。查主板中 CMOS 芯片主板中電源電路,試更換電源。",    //
0x2A,"置空 64K  基本內存。查主板中 CMOS 寫入電路。",
0x2B,"屏幕存儲器測試正在測試或者失靈。查主板或顯卡中的顯存接口電路及顯存芯片。",
0x2C,"屏幕初始準備正在測試或者失靈。查顯卡接口電路。",
0x2D,"屏幕回掃正在測試或者失靈。查顯卡 ROM 芯片及其控制電路。",
0x2E,"檢查視屏 ROM  正在進行。查顯卡 ROM 芯片及其控制電路。",
0x30,"屏幕可以工作的。",
0x31,"單色監視器是可以工作的",
0x32,"彩色監視器(40 列)是可以工作的。",
0x33,"彩色監視器(80 列)是可以工作的。",
0x34,"計時器滴答聲中斷測試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中斷控制器及計時器電路。",
0x35,"停機測試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中 BIOS 或試換 CPU。",
0x36,"開啟 A20 地址線使之參入尋址。主板中內存芯片 A20 腳及其相關電路和內存槽中 A20 腳。",
0x37,"保護方式中的意外中斷。",
0x38,"RAM 測試正在進行或地址故障>FFFFh。查主板中內存接口電路及內存槽和內存條。",
0x3A,"間隔計時器通道 2 測試失敗。查主板中與定時器相關的電路。  ",
0x3B,"按日計算的日曆時鐘測試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中 CMOS 及計時電路。",
0x3C,"串行端口測試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 COM 口的接口電源。",
0x3D,"並行端口測試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 LPT 口的接口電路。  ",
0x3E,"處理器正在進行或失靈。486DX 以上試更換 CPU 及查主板中 CPU 座,CPU 電源頻率跳線等設置。
0x40,"調增 CPU 速度,使之與外圍時鐘精確配置。查主板定時計庶器或試換 CPU 或試將 CPU 頻率調小。  ",
0x41,"系統插件板選擇失靈。查主板中與該插件板的接口。",
0x42,"擴展 CMOS RAM 故障。查主板中 CMOS RAM 芯片及其外圍電路。",
0x44,"BIOS  中斷進行初始化。查主板中斷控制器。",
0x46,"檢查只讀存儲器 ROM 版本。查主板中 BIOS 芯片及其支持電路。",
0x48,"視頻檢查,CMOS  重新配置。查主板或顯卡中的視頻接口部件及主板中 CMOS 芯片。",
0x4A,"進行視頻的初始化。查主板或顯卡中的視頻接口。查主板或顯卡中的視頻接口。",
0x4C,"屏蔽視頻 BIOS ROM。查主板或顯卡中 BIOS  ROM 芯片及其支持電路。",
0x4E,"顯示版權信息。查主板或顯卡的 RAM 芯片及支持電路。",
0x50,"將 CPU 類型和速度送到屏幕。查主板的鍵盤接口電路或試更換鍵盤。",
0x52,"進入鍵盤檢測。試更換鍵盤。",
0x54,"掃瞄「打擊鍵「。試換鍵盤。  ",
0x56,"鍵盤測試結束。試換鍵盤。",
0x58,"非設置中斷設置。查主板中與中斷控制器相關電路。",
0x5A,"顯示按「F2」。",
0x5B,"測試基本內存地址線。查主板中有關內存地址線 A0 至 A19 的邏輯電路。",
0x5C,"測試 640K 基本內存。查主板內存控制電路,內存槽及內存條。",
0x60,"測試擴展內存。查主板擴展內存管理電路和內存槽及內存條。",
0x62,"測試擴展內存地址線。查主板中位於擴展內存的地址線的控制邏輯電路。
0x65,"Cache 註冊表進行優化配置。查主板高速緩存的控制電路及 RAM 電路。",
0x68,"使外部 Cache 和 CPU 內部 Cache 都工作。查看 CMOS 設置是否關閉了該項的設置。",
0x6A,"測試顯示外部 Cache 值。查主板中高速緩存芯片及其控制線路。",
0x6C,"顯示被屏蔽內容。",
0x6E,"顯示附屬配置信息。",
0x70,"檢測到的錯誤代碼送到屏幕顯示。按屏幕提示排錯。",
0x72,"檢測配置有否錯誤。重新設置使之符合實際配置後再開機。",
0x74,"測試實時時鐘。查主板中定時器。",
0x76,"掃檢查鍵盤錯誤。查鍵盤是否有鍵被壓下,或試更換鍵盤。",
0x7A,"鎖鍵盤。試換鍵盤。",
0x7C,"設置硬件中斷矢量。查主板中斷控制器芯片及外圍電路。",
0x7E,"測試有否安裝處理器。",
0x80,"關閉可編程輸入/輸出設備。查主板 I/O 控制電路。",
0x82,"檢測和安裝固定 RS232 接口(串口)。",
0x84,"檢測和安裝固定並行口。查主板或多功能卡的開口控制。",
0x86,"重新打開可編程 I/O 設備和檢測固定 I/O  是否衝突。查插卡的 I/O 地址端口",
0x88,"初始化 BIOS。查主板 RAM 控制線路及內存條或 BIOS ROM。",
0x8A,"進行擴展 BIOS 初始化。",
0x8C,"進行軟盤控制器初始化。查主板或多功能卡中軟盤接口電路。",
0x90,"硬盤控制器進行初始化。查主板或多功能卡中控制電路。",
0x91,"局部總線硬盤控制器初始化。查主板中硬盤接口電路。",
0x92,"跳轉到用戶路徑 2。",
0x94,"關閉 A20 地址線。查主板內存接口電路中的第 A20 條地址線相關電路。",
0x96,"ES 段註冊表清空",
0x98,"檢查找 ROM 選擇。",
0x9A,"屏蔽 ROM 選擇。",
0x9C,"建立電源節能管理。",
0x9E,"開放硬件中斷。",
0xA0,"設置時間和日期。",
0xA2,"檢查鍵盤鎖。查主板中的 CMOS 及中斷控制器電路。",
0xA4,"鍵盤重複輸入速率的初始化。試更換鍵盤。  ",
0xA8,"清 F2 鍵提示。",
0xAA,"掃瞄 F2 鍵擊打。",
0xAC,"進入設置。",
0xAE,"清空通電自檢標誌。",
0xB0,"檢查非關鍵性錯誤。屏幕提示排錯。",
0xB2,"通電自檢完成準備進入操作系統。查操作系統,軟件正常否。",
0xB4,"蜂鳴器響一聲。",
0xB6,"檢測密碼設置(可選)。",
0xB8,"清全部描述表。",
0xBC,"清校驗值。",
0xBE,"清屏幕(可選)。",
0xBF,"檢查病毒,提示資料備份。",
0xC0,"用中斷 19 試尹導。",
0xC1,"檢查找尹導散去 55、AA 標誌。",
0xFF,"主板檢測沒有故障。",

网友:
還有這東西啊,真是想不到n_047|

网友:
回复 楼主:

剛買1張中文診斷卡正好需要,感恩您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但這些代碼很深奧,有許多不太了解含義,目前修一片p4s800-mx,就碰到了ami bios 除錯卡擋"06"  查了上面的意思為"0x06,"已啟動 ROM 計算 ROMBIOS 檢查總和,以及檢查鍵盤緩衝器。檢查主板 RCM 芯片及其支持電"請問rcm晶片是什麼東東啊???

网友:
回覆 7# jackchen681

想想看,主機板上,哪邊會有r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難到是bios 出問題..?這片板有問題時我已先刷過bios,目前往io W83697HF方向查,會這樣想是因為上面還有一行"檢查鍵盤緩衝器",再想keyboard、mouse是由io掌管..so..

网友:
回覆 9# jackchen681
BIOS可能有出問題,不過確認完了,那只好往那個RCM那個咚咚查起.....(啊!小弟我現在才發現,RCM看成ROM。)
那個RCM.....很模糊...不知道是指啥麼。
同樣一個code,不同版本,定義也不一樣。
http://www.bioscentral.com/postcodes/amibios.htm#
這張板子,那個固定會掛的地方,jackchen681大記得也要順便巡一下喔!

网友:
嘿啊~R C M這個東東真不知道是啥~
嗯~這張板的通病我會整個查過一遍^^

网友:
很好的資料,感謝您的分享.謝謝~~

网友(2011-03-22):
回复 楼主:

    很棒的東西
謝謝分享
感恩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2011-07-13):
很好的說明,但不知是否通用,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