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 SE CPU核電變跳問題

楼主(2011-02-18):
問題點送電後量測CPU核心電壓其電壓值會在1.12和1.24之間跳動 量VID0~5 其對應電壓 應為1.45V
此版為三相電源供應 量測每一相MOS管供應電源都為12.xxV(應該正常)
接著量測MOS管輸出其電壓與CPU核心電壓一樣會變跳(電壓同CPU核心電壓) ...(廢話它就是供給CPU的電壓阿)
再來...就還沒量了(時間不多)
不知有無先進遇到這樣的問題,是否為ADP3180故障所致。
另外ADP3418的作用是? 煩請先進給小弟解謎。
還是要再量測那些接點,在煩請指點小弟  ....

除錯卡燈號如下
3.3V、CLK、RESET、FRAME、IRDY、SYSCLK
恆亮    恆亮  一閃一滅    不亮     不亮       不亮
內容顯示如下
關鍵信號錯誤、請檢察CPU相關電路及主機電源
到此還是不懂,不知重何處下手  煩請先進賜教

下圖為主機板全貌
此圖為電源控制器
電源控制器配件IC ADP3418(不清楚作用)
MOS管(場效電晶體)三顆一組
此IC作用不明
ADP3180電路圖

网友:
簡單的說,ADP3180是主電源控制IC,從電源控制IC ADP3418,再由ADP3418推動MOSFET上、下管,給CPU供電。
您可以先檢查三相上、下管是否正常,感覺上可能有一相輸出有問題。

网友:
北橋供電串聯穩壓的MOS也順便檢查看看喔!

楼主:
感謝兩位先進的建議!這再來去查查!事後再來報告!

网友:
我也有差不多的狀況~不過我的主機板是還可以開機使用
但是就是只要第一次送電就會自動開機~(bios並無設定自動開機)
這應該算是ADP3180那個時好時壞吧?
不知道這樣的推論對不對

网友:
3180 看看 CPU核心電壓 有沒有一組 電壓 給北橋 ~有的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