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5N03LT跟40T03GP一樣嗎?

楼主(2011-02-18):
請問
我跟論壇一位買家
買十顆MOS
原本他的網站是標
AP40T03GP (TO-220封裝)
買十送一

但今天收到的MOS是
P45N03LT,而且還少送一顆
請問P45N03LT跟AP40T03GP一樣嗎?
那一個會比較好?

買AP40T03GP用途在液晶的P+I板上

网友:
您可以查詢 alldatasheet網站有詳細資料
這隻
Vdss 30V, Rds 25mΩ,Id 28A, 31.25W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OWER/AP40T03GP.html

另外這隻,耐壓稍低,若在容許範圍,這隻比較優
Vds 25V, Rds 21mΩ,Id 40A, 65W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PS/PHP45N03LTA.html

楼主:
那W大
如果是你選
會選 P45N03LT 囉?

因為我對MOSFET還不是很懂

网友:
其實選用零件要看實際用在綫路中的Range ,如最大工作電壓和最大工作電流,
只要規格相同或更高,一般來說,代用是沒有問題的,
若以供電12伏來講,選用p45n03lt代用應無問題的,除非電路中有異常電壓。

网友:
請教,
所以也可以用 CEP703AL 來替代嗎?
Vds 30V, Rds 17mΩ, Id 40A, 50W
http://web2.cetsemi.com/PDF/TO-220-263-N/P703AL.PDF

网友:
耐壓與耐流至少要一樣或更高,Pd越大、Rds-on越小越好

网友:
販售零件不是應該要照"標的品項"來出貨嗎?

如果要給其他型號同等規格可以代用的標的前
,應該先詢問買家是否同意變更交易標的品項
.......更別說以不同等規格的標的出貨

基本上應該要以"同等規格"的標的出貨才對.....

网友:
謝謝 狼大,
常常在看你修螢幕的精彩文章, 學了不少.

40T03GP:
Vds 30V, Rds 25mΩ,Id 28A, Pd 31.25W
45N03LT:
Vds 25V, Rds 21mΩ,Id 40A, Pd 65W
CEP703AL:
Vds 30V, Rds 17mΩ, Id 40A, Pd 50W

請問, 後面這2支 用來替代 40T03GP,
使用在 液晶高壓板(如:ViewSonic VA1912w), 是可行的嗎 ??
CEP703AL 又比 45N03LT 安全些是嗎 ??

网友:
其實後兩者都可以代用之

网友:
感恩,

ViewSonic VA1912w 已完修,
謝謝指導.

楼主:
販售零件不是應該要照"標的品項"來出貨嗎?

如果要給其他型號同等規格可以代用的標的前
,應該先詢問買家是否同意變更交易標的品項
.......更別說以不同等規格的標的出貨

基本上應該要以"同等規格"的標的出貨才對.....

引用 网友A:

等到我收到貨後
一問之下,他自己也沒發現,才跟我說上遊問題
而且網拍是用 40T03GP 的標題
買第二次說指名 40T03GP 要
還是給我送 P45N03LT 來,一整個傻眼,連問我的意願都沒有
而賣家解釋說,可以代替,因為不懂,所以上來問一下
反正400元而已,懶的去計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