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用觸控式液晶螢幕 維修問題

楼主(2011-02-18):
工廠設備使用的工業用觸控式液晶螢幕(SIEMNES TP270  6" 10" 機型),因使用頻繁,觸控螢幕已經有多台不靈敏或是某一區域無法使用,
1.請問高雄屏東附近有廠商會修理嗎?
2.還是論壇中的高手可以維修(要開發票)?
3.還是可以買觸控模組回來自己更換?要找誰購買?

网友:
要開發票.....論壇因該沒有人敢接......
除非轉向廠商他又多賺一筆才有可能....
要是收據的話~~~
就會有小店面有維修能力的出來幫你了....

還是建議你直接找廠商吧雖然貴的離譜..但他一定會開發票給你....

楼主:
剛剛問過會計,收據金額大約可以寫到萬元,用收據也可以報帳。

网友:
要自修的話,得先搞清楚用的觸控版種類,以及觸控介面電路(當找不到相同的時候,連電路板一起換掉),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困難

网友:
TP通常只換不修 因為大多為物理性破壞
除非是控制板掛了

楼主:
有人可以介紹哪些公司或店家可以維修嗎,不限高雄屏東全省都可以,估計有5台要維修,控制板沒有壞只是觸控不良。
在大陸的網站有單獨賣觸控模組,有人有買過嗎?

网友:
問過了。這種SIZE是早期的東西吧。。。。。。。。

网友:
有人可以介紹哪些公司或店家可以維修嗎,不限高雄屏東全省都可以,估計有5台要維修,控制板沒有壞只是觸控 ...

它的網頁寫道 "Resistive analog touch s" >> 電阻式觸控板..
你祗要找到替換的觸控板換過就好了呀~~ 要看看是四線式還是六線式或是....

網路上可以找到像是這樣的板子..
http://tw.allproducts.com/comput ... ve_touch_screen.htm

供參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雄達鈺有在修在左營大路中鋼的觸控都是他再處裏可以開發票

网友:
6吋只能找庫存了 10吋應該還有廠商在做

觸控不良有個小偏方
用膠帶黏在TP不良處的地方拉幾下 讓裡面空氣稍微流動(通常是濕氣跑進去導致上下板沾黏)
還能撐一下 能撐多久就不一定囉

网友:
它的網頁寫道 "Resistive analog touch s" >> 電阻式觸控板..
你祗要找到替換的觸控板換過就好了呀~~ 要看 ...
引用 网友A:

這種的一片通常都不便宜耶~~~

以前為了在螢幕上加上觸控面板...
當初問到的報價14吋一片都要萬元起跳~~~
線在已經很便宜~~~但至少也要2千以上...

网友:
通用型的現在不貴了,不過這種通常有特製尺寸及連接線位置,要用通用觸控板代機構面會遇到問題,另外還可能會遇到需要校正位置
若是能找到原廠零件銷售通路,自己也有拆裝把握的話,就可以自己試看看

网友:
拆的話 用細鋼絲 從LCD鐵框及TP中間下手
(通常是特殊的雙面膠 灌膠的那種就只能回原廠)
不能急 施力要均勻 要不然很容易造成TP破或面板破

楼主:
謝謝各位提供的資訊

网友A:
這種的一片通常都不便宜耶~~~

牛手上有一片10"的... 有人想拿去玩玩??
應該是四線電阻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拍一下照片上傳論壇參考嗎,謝謝。

网友:
可以拍一下照片上傳論壇參考嗎,謝謝。

來,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面板的尺寸都是以英吋為準....不是台尺阿.....
英吋是12吋等於1尺
台吋是10吋等於1尺

网友:
面板的尺寸都是以英吋為準....不是台尺阿.....

眼睛真利呀~~
牛有一支尺放錯了都被抓到!!
對角尺寸那支擺英吋...
直的那支擺成台吋了.... (笑)

題外話 : 剛剛才看到... 台語片常講的 "尺半", 原來是45cm.... (不就是西瓜刀的長度??)

网友:
眼睛真利呀~~
牛有一支尺放錯了都被抓到!!
對角尺寸那支擺英吋...
直的那支擺成台吋了.... (笑)

題外話 : ...
引用 网友A:

    你面板上面的是英吋??那代表你的觸控面板是11吋的囉?

网友A:
你面板上面的是英吋??那代表你的觸控面板是11吋的囉?

還是用慣用的方法說明好了... 老外的尺寸牛搞不清楚!!
這片板子 寬22.5cm 高17.4cm 四線接頭長約4.5cm

我一直懷疑它是造成我10.4"LCD表面皺掉的兇手!!
因為.. 拆下來後, 把它和另一片12"的LCD放一起沒多久....
那片12" LCD.. 也皺了....

网友:
牛手上有一片10"的... 有人想拿去玩玩??
應該是四線電阻式的...
引用 网友A:

排隊一下.剛好有一台10"的panel 想裝觸控

网友:
還是用慣用的方法說明好了... 老外的尺寸牛搞不清楚!!
這片板子 寬22.5cm 高17.4cm 四線接頭長約4.5cm

我 ...
引用 网友A:

    尺寸為對角線計算....以英吋為單位......
分別有4:3 16:10 16:9等規格....
若是以高度來看螢幕...
一樣19吋....你會發覺~~可視高度會差很多....
尤其是寬螢幕....
有的高度都比4:3 17吋的來的低....

网友A:
排隊一下.剛好有一台10"的panel 想裝觸控

可能不行~~
因為.. 這片祗是觸控板... 你還須要有轉接套件才行呀!!

网友:
可以拍一下照片上傳論壇參考嗎,謝謝。

剛剛看到這邊你應該可以找到材料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195943979?u=qwe3600009

网友:
我有一個3m的控制卡不知可不可以用.
原本是19"五線式用的玻璃破了

楼主:
我在網路找到這家公司,請問有人看的出來觸控板的規格嗎,維修的機器就是西門子SIEMENS TP270 6"機型。
http://user813.pixnet.net/blog

网友:
TP尺寸會比面板大一些是正常的
因為作動區域的關係
通常至少會大一吋左右

楼主:
我想起公司有買備品,TP277 取代TP270,觸控板我想應該可以相容,我將外殼拆開拍照,有人知道他的詳細規格,哪裡可以購買,或哪裡可以維修呢?
觸摸板 TP277 6" (A5E00208772)排線上型號
觸摸板 TP277 10" (98598 A7410820 SCHURTER 1071.0021)排線上型號

网友:
這是屬於HMI(人機介面),內部必須燒錄程式才可與PLC連接

兩部看起來面板與觸控排線是類似的,通用的可能性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寫的可能造成大家誤解了我再解釋一下,TP 270系列有6吋與10吋兩種規格,但現在已經停產改用TP 277系列取代,一樣有6吋與10吋兩種規格,工廠這兩種規格都有使用,目前已經購買TP 277 6吋與10吋各一台備用,我在#29貼上的照片是我拆開TP 277 6吋與10吋個別照相的照片,現在要找的是可以直接安裝使用不需要修改的觸控板,而且不需要安裝軟體,不是一般電腦螢幕加裝使用的觸控板,我工廠內另外有一種觸控電腦是研華的PPC-105T,這種觸控螢幕它就有一塊控制電路板,作業系統是98/NT都可以,但要安裝觸控螢幕驅動程式才可以使用。

觸控板 TP277 6"
A5E00208772(排線上印刷)

觸控板TP277 10"
98598 A7410820 SCHURTER 1071.0021(排線上印刷)

現在要修的TP 270 6吋與10吋HMI設備我沒有去拆開,要找沒有生產的時間才可以去現場拆開照相。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是4線式TP 控制板幾乎都通用 不分大小 所以 只需更換相同尺寸TP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問tseryow有修過siemens tp 270 系列的HMI嗎,知道哪裡可以購買或是哪些公司有幫人維修,還是你自己就可以幫我維修,可以的話請跟我聯繫。

PS:如果來找我修HMI設備,可以請你喝啤酒喝到飽,自己工廠生產的,要多少有多少,但不可以外帶,外帶要錢買。

网友:
在產線不能隨意停機下,如果手上的良品是正常,只是沒有程式的話,可以趁休息或是維修/保養時與產線上的同型機種直接交換面板及觸控部分的模組,把損壞的觸控部分留下來研究或是找零件換。

楼主(2011-04-01):
資料更新,並請大家提供哪些店家可以維修
TP 270 6" 實際尺寸 5.7"
TP 270 10" 實際尺寸 10.4"
TP 277 6" 實際尺寸 5.7"
MP 277 10" 實際尺寸 10.4"

TP 270 6"由 TP277 6" 取代
TP 270 10" 由 MP 277 10"取代

网友:
觸控式液晶螢幕..為何會壞掉n_079|沒半法起死回生嗎n_079|一定要整快換掉嗎n_083|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換觸控模組部分,觸控底下的螢幕不用更換,目前螢幕可以正常使用,觸控部分則有些區域不能使用。

网友:
即使找到能用  ,照理應該也要做軟體校正,每塊處控應該都會有誤差,工控的東西應該不會用4線式

楼主(2011-05-03):
今天把TP270 6"的人機拆回來照相,底下是拆開後的照片
有人知道觸控模組哪裡買的到,或有替代品可用。

另外此人機的USB介面無法使用,有人可以維修嗎,可以的話請與我聯絡(用短消息)。

楼主(2011-07-08):
想用USB介面安裝USB滑鼠取代觸控功能,此人機為WINCE系統支援滑鼠不需安裝驅動程式,但此人機的USB介面有問題,接USB滑鼠有過電但無法偵測到滑鼠,有送給廠商修過但廠商找不到故障,有人有修過類似故障或知道哪裡可以維修,知道的人請與我聯絡(用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