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象印牌微電腦電動給水熱水瓶 CD-DEF 40 無法給水故障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2-18):
這一台號稱微電腦電動給水熱水瓶 CD-DEF 40 象印熱水瓶是一位烏骨雞學姐的朋友拿來請我修的,還送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給我,我家在她們心目中,應該是資源回收商吧!

據她說明這台象印熱水瓶的問題在於按"電動台水"按鈕時,完全無動靜,有用過這種電動給水熱水瓶的朋友應該知道,要電動給水必須先按"鎖定解除"按鈕,否則無法給水,這是一個安全設計,當你離開"電動給水按鈕"後,大約幾秒鐘的時間,"鎖定解除"又恢復鎖定狀態。

在熱水瓶內裝一些水,接上市電我試了一下"鎖定解除",發現完全無動作,既然"鎖定解除"失效,那"電動給水"就不用試了,試了一下水溫是熱的,表示加熱迴路正常,拔掉市電插頭準備拆熱水瓶。

機體看一看,這台象印熱水瓶只有兩根螺絲。

上圖這一顆螺絲是接地用的。
下圖這一顆螺絲是固定電源插座用的。

下來就如下圖︰

螺絲記得放好,才不會找不到。

由內往外施力拆掉旋轉盤,這是需要技巧+暴力組合。

拆掉就如下圖,也看到兩支大螺絲。

拆掉大螺絲後,就可以拆掉外殼了,原來"微電腦"控制板裝在底部。

仔細看了一下電路板沒什麼問題,就往控制面板拆,我們先拆掉給水部份的三個螺絲。

接著就可以拿下塑膠座了。

原來控制面板的電路板藏在這裡。

用三用電表的Ω檔測量看看上面的開關按下時,是否仍有阻值?結果三個小開關阻值都很大,更換新品後就可以正常"鎖定解除"了,再試"電動給水"也正常了。

以後大家有機會自己修象印電動給水熱水瓶時,可以參考一下!

最後要把旋轉盤放回去也是很費力,不小心手又弄破皮了,哇咧..^%@*..^%$*...........!

各位朋友!這次有幾張照片真的拍的不錯吧!手好像比較不會抖了。

网友:
恭喜完修,請問wish 觸控按鍵的薄膜貼紙可以單獨購買,我家的熱水瓶按鍵使用久了薄膜快破掉了,可以用透明膠帶貼在上方延長使用嗎,還是有更好的辦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一勞永逸當然是把薄膜換新,不過應該是沒人在賣那種東西,如果要用一般的透明膠帶,那可能也頂不久。

网友:
實際維修範例板跟家電維修板的差別是......?

電路板上有日文Lock
所以是日本貨囉

网友:
這種按鈕似乎一陣子不用就會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原本的主人該不會是熱天收起來,等到天冷時搬出來要用時......壞了

网友:
我也有修過一台血壓計,說是不能啟動,拆開也是那種按鍵故障,阻抗超大的我把它噴一噴,就可以用了!

网友:
Wish 大又發功了.. 受益良多..

怎麼不學學順興大, 用 WD40 噴一下, 再按個一百次看看..

我想那些 TACT Switch 可能是流過的電流較大, 用久了接點氧化積碳的原因..

不過這台, 看了一下也用了十來年了, 象印的真的很耐用啊..

网友:
恭喜救回一台熱水瓶,又可以泡牛奶了!

网友:
終於又看到5腦大發功了~
ps:拍照真的進步了~

网友:
那薄膜 我在想 如果用卡點希德 是不是會耐用些  還沒試過 遇到 我在想 如果用卡點希德 是不是會耐用些  還沒試過 遇到時在試試看

网友:
象印 的東西 好是好 但就是零件不外賣 !!

非得送原廠或代理商才有的修 !!!

网友:
恭喜五腦大完修~
那照片真照的不錯~

网友:
哇~好久沒有看到wish大大發文了~

圖片拍得不錯喔!~

网友:
覺得 這種 開關 很容易壞 ~上次我的車車遙控器 也是不好按 ~
WD 40 先噴下 稱一下 ~就粉好按囉 ~..

网友:
因為wish大是做口碑的....你不徹底完修人家哪還願意
進貢報廢品咧....

我上次修的是笨豬腦電動给水熱水瓶,只有個按鈕控制
簡單的出水馬達整流電路...按下通電,整流後給DC出水
馬達運作......我碰到水垢太多把馬達卡死的狀況,清乾淨
之後又可以泡茶拉...

网友:
好厲害!
這樣都能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很久沒看到你出沒了,你是跟playx一起"出國深造"嗎?

网友:
我家的TOSHIBA熱水瓶我也修過一次....
我比較懶,就是WD-40噴一噴,發揮以前麻雀學園"H"連打的功力給他拼命按....完修.....
不過最近有可能又要拆開來了.....
膠圈老化,整個水氣都跑出來了....顯示面板都是霧氣....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過完年可以開始看到精彩的了!

网友:
回復  fks

要一勞永逸當然是把薄膜換新,不過應該是沒人在賣那種東西,如果要用一般的透明膠帶,那可能也 ...
引用 网友C:

   那東西原廠有....只不過就看原廠賣不賣而以...
有的原廠會賣1個約100~200元之間

我家的TOSHIBA熱水瓶我也修過一次....
我比較懶,就是WD-40噴一噴,發揮以前麻雀學園"H"連打的功力給他拼命按 ...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H遊戲...沒想到這邊有這麼多同好阿........
不知道有沒有造就你打牌的功力.....
當初為了看養眼的~~~還要過關斬將...

网友:
W 大發文  推一下     ...............你讓我等好久~~~~

网友:
回复 网友C:

過年前比較忙咩,又是打掃又要採購,當我想上來看看時發現時間晚了,一口氣
看不完要看的版區,所以就順延一天直到最近才比較閒可以來.....

加上收不到什麼壞東西可修,電錶都積層灰了.....所以一直潛水n_067|

网友:
修這熱水瓶有幾點心得....
1.耗材似乎沒有外賣給電器行,所以如出水馬達這類元件
不好取得(購買的電器行說廠商都收回去自己換沒給店頭修)

2.這東西品質很重要,因為燒水時耗電量大,我曾買過電線沒
鎖緊的!!~幸好固定座是防燒的才沒引起火災..(底殼有熱變形)

不知道這種號稱微電腦的跟最便宜的那種差異在哪?
是多了定時預約那些嗎?

网友:
多了自動除氯/再沸騰機能或是安全鎖之類的~

网友:
感謝wish大的分享~,話說象印的產品都很高貴
但做工都不錯,原來不能給水,也有可是其它按鍵故障造成。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樣阿,也就是比較花俏、功能多些囉...

网友(2011-03-22):
這種開關用在焗熱潮濕的環境不好,

也遇過一些電腦主機用這種較小型的開關,在一些較鄉郊的地方,不到一年便要更換這掣,但在城市化較常開冷氣的地方就沒問題。

网友:
厲害!厲害!佩服!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真是一篇相當實用的維修文章分享,還提供一些維修須注意的小地方,令人受益不少,謝謝啦!

网友(2011-05-14):
如果是橡皮圈老化很難按出水
請問有誰知道要去那裡買來換?

网友(2011-08-11):
您好,很高興看到您維修象印熱水瓶無法出水的維修文章,很感謝您願分享您的技巧及教學. 我遇到了同一品牌熱水器出水馬達空轉的問題,自己猜測應是水管路渚塞,於是自行拆解熱水瓶檢查水路,結果並無渚塞現象,於是只好再組裝回去.麻煩來了,出水的問題沒解決,反倒是底蓋掀開的電路板線其中一條電線兩端忘了如何接,能否寄圖請教您呢?我不敢試著亂接,怕把電路板上的電子零件燒壞,那可就糗大了(因為家人事先告知我別自己拆,可能拆後問題會越多),果真被家人說重了. 能請教您該條電線兩端應接到哪(已知一端接點,但另一端不確定)?及抽水空轉的問題嗎?

网友:
請問,也是象印微電腦電動給水熱水瓶,保溫線圈應接到哪?以及感溫保險絲兩端各應接到哪?謝謝!(因為第一次拆,忘了怎麼組裝)

网友:
找一台拆拆看囉.............

网友:
是啊, 如果能找一台看看電路如何接,問題就解決了!

网友:
讚~~這台我家也有,資料留下來等以後需要就不用怕了,痞酷真好 !!!

网友(2017-07-14):
有人用 虎牌 連結 到象牌...
就變成 解禁 可以回覆嗎?
(還是有些版面全面解禁,不管過多久都可以回覆...)

其實我比較想問的是,我家也有象牌熱水器,
但它的溫度設定 是 98, 90, 60度...
最低60度, 夏天還是覺得太高....
但又不能斷電,沒電又出不了水(電動出水)...

其實我比較想要看能不能,改成 90 60 40(微溫或常溫不加熱)
不知有沒有人 跟我有同樣的想法或需求...
不知有沒有辦法可改....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