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Acer 不知型號主機板(已知型號:M1641)
火..

楼主(2011-02-18):
板子上只有一張Acer 保固標箋,並無其他可供辨識的標箋或文字。
請教知道的先進告知了,謝謝!

网友:
我所了解的, ACER 大多用精英的主機板, 所以可能要到精英去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技嘉也有做給Acer的機種。
http://bbs.pigoo.com/thread-26678-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開機後進入BIOS中就有註明機種型號了,再到ACER網站中找尋需要的資料

网友:
型號是ACER..M1641
是哪一家代工的不清楚
你的BIOS晶片好像不見了

网友:
ACER ASPIRE M1641主機用主機板

微星代工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先進的熱心幫忙,這片板子已無法開機,經目測檢視,
I/O晶片竟然有缺脚,背部走線刮痕數處,我將另開版請教大大們了,
謝謝大家。

网友:
這塊板不好搞 要灌xp還要更新bios還要下載s-ata驅動安裝不然就只能裝win7

楼主:
回复 网友B:

BIOS 是那個 U41 麼?

网友:
回复 楼主:

    M1641

楼主:
回复 网友C:

BIOS 和 Driver 若能找得到 for XP ,s-ata 就比較好解決了,
說真的,若只能安裝 Win7那也只有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阿國,剛剛古狗了一下,是精英的板子沒錯。

補述:在網上搜尋到也有 MSI 代工的同型板子,代號是 MS-7399。

网友:
U41應該是BIOS
型號25x80vslgoz51

网友:
回复 楼主:

   別客氣  我常碰到 所以我有在記型號 XD ACER 套裝電腦 這片主機板 我修了快400片~_~_
不是爆電容就是 MOS管 貫穿  還碰過南僑因為POWER 燒毀了 XD

楼主:
看來我是踢到鐵板了!而且是燒紅紅的!
BIOS 不見了,I/O 又缺腳!
I/O 在露拍有賣,不過不便宜,
BIOS 就頭痛了,這修起來成本恐怕太高了呢!?

网友:
建議找廢板拼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參考您的貼圖,缺零件還有一隻 U63   AT24C16B, 查了一下是 Two-wire Serial EEPROM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ATMEL/AT24C16B.html

看來也只有等廢板來拼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阿國大真不簡單,能修好這麼多板子,佩服佩服!
但很想知道,您手邊可有同型廢板,可供拆件嗎?
可否pm給我?

网友:
MS-7399微星代工的ACER原廠主機板
是acer m1641系列桌機的主板
你的BIOS晶片不見了
我手上1片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教您板子上的BIOS 和 I/O 還在嗎?這兩塊晶片有拆過嗎?
可割愛呢?

网友:
BIOS 和 I/O 晶片還在
BIOS有拆過
整合橋晶片已掛
背部走線刮痕

楼主:
故障位置如果不同的話,還有拼湊成功的機會。

网友:
整合橋掛的機會比較高(空焊),IO亦是整張板子重要的元件,IO、BIOS先補起來,再抓問題看看囉!

楼主:
對哦!順興大不知有否燒錄此型 BIOS 的晶片,不知費用多少?
來向他求救看看。

楼主:
接下來先解下那缺腳的 IO 吧!
先舖上鋁鉑,再將它割開,只露出 晶片,
這招是參考網路影片,覺得滿好的,不會因為熱風去烤壞旁邊的 Ram 插槽
這塊板上雖找不到無鉛標記,但推想應是無鉛製程
烤了好久才取下來,而且還看不到熔錫
取下來後缺腳處佈線也銹蝕了!缺的這隻腳也不知跑線到那裏去了?
不知 p69定義 VBAT 是連接到電池?
http://www.datasheet4u.net/html/I/T/8/IT8718F_ITE.pdf.html

网友:
第69 pin VBAT
3.3V 電池供電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真眼殘,那表中的引腳定義是依作用分類列表,
竟然沒看到!
感謝您啦!

网友(2011-06-25):
大大 我這裡也有一張M1641的板子  至於是哪裡掛掉我不清楚

网友:
這片應該是技嘉代工的...從 I/O 晶片看的出 最下一排字有 GA  如要換也要找一樣的有 GA 的--那腳位會有不一樣哦..

補充內容 (2023-6-22 06:52 PM):
是我錯了 - 微星代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技嘉專用的應該是打GB吧

网友:
是GA 不要懷疑...如懷疑自己試吧..就是GA 就你拆下的那顆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