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SUNG 173v 改高壓板請教(已解決)

楼主(2011-02-18):
改P+I板 電壓輸出異常 交叉測試燈管有固定一口不會亮 電壓也不穩
測試發現高壓線圈電阻異常
想改外接高壓板代替
 沒改過
爬文改通用板需要接 12V GND ON/OFF 這三條
但手上這塊高壓版沒標示

圖片上負極 與電容負極導通 所以是負 ?
圖片上正極 與電容負極導通 所以是正 ?
猜想中間是ON/OFF   但要怎麼確定呢?

下圖為原板
狼大說 ON/OFF 為細細一條銅箔
背面有細細一條銅箔線 會是ON/OFF嗎?

 沒改過很怕會燒掉 還請大大海函指點迷津

另外斷開原板高壓部分
是將下圖圈選處 FUSE拉掉就可以了嗎?

网友:
正極會接到FUSE,負極接螺絲孔,正負極確定了,ON/OFF & ADJ接錯不會燒板子,就給它試下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請問Pentium1t 大
要重哪邊斷開原板的高壓區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給您一篇本論壇元老playx大大所發的一篇高壓板代換教學.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AB%98%E5%A3%9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P大,就是這個,我真的找好久,每每一些遠方的朋友問我如何替換高壓,我就記得我有看過過視頻,就是找不到,終於又讓我看到了,真的是免費的教學影帶,感恩兩位P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Pentium1t 大 提供那麼詳細的舊文
看完後著手施工
竟然成功
很開心
也PO上完修圖片上來
超醜的改版實例ㄎㄎ
高壓條有透明朔膠包覆 所以直接給他 "塔"上去
上下兩端用束帶 綁緊原板與高壓條之間的孔洞
高壓條正負確定後
經大大說明 接錯無關燒毀 就給他亂接
最後發現最左邊為ON OFF
接好上熱熔膠
原版端接線
拿掉進入高壓區保險絲 從電壓書入端拉12V 到高壓條正極
在附近電容負極 拉一條到高壓條負極
ON OFF 部分因原板有指示 ON OFF點
沿線找輸入高壓區塊的細銅箔線(再版子背後)焊接上
完工
感謝各位大大~
繼續跟板上大大學習中~

网友:
恭喜完修,很有成就感吧!
原版高壓區的零件可以的話拆下來,可以當備品,有些零件真的取得不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發現原板高壓區零件不拆的話 鐵殼裝不下
又剛好這款角座是鎖在鐵殼上
所以只好把零件拆乾淨

這告訴我 偷懶是不行的呦
再次感謝P大

网友:
接法應該相同吧 ?
你參考看看 ^^

http://bbs.pigoo.com/thread-26540-1-2.html

网友:
恭喜完修,掌聲鼓勵。

网友:
恭禧喔.我也不太會套高壓板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很棒的分享實戰資料! 其他同好的支持更是成功的關鍵,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