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LA POLO電火鍋維修(已完修)

楼主(2011-02-18):
去年買的黑晶爐因為太好用 被女王帶去上班處猛操
上次偶見到它粉可憐耶 只要開一會兒 關機後它的風扇還會一直呼嚕呼嚕轉好久

偶在家也是粉可憐耶 要煮東西只能用不太熱的電火鍋
這一天它無電源反應

四腳朝天 拆屁股後
偶這個青腳 東拆拆西量量 發現這邊開路
拆下來原來是溫度保險絲

去民族路買零件~~~

買回來了 耐溫170℃ 換上

拆螺絲時 大概電動起子太夠力
把雙金屬片溫控開關的兩片金屬 扭到錯開了
喬正後卻變成永遠導通的位置 也就是說 不管開關推哪裡 一插電就加熱

經過胡亂舞 發現這樣調整 開關推左邊可以關

插電測試~YA~加熱燈亮了~
奇怪了 不曉得哪裡掉出來一支小紅棒?

燒開水 鍋子還沒洗 有油煙跟水煙 完修

网友:
呵.. 雷大, 也愈玩(修)愈有心得了..

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maker大客氣啦
嘻嘻 除了電容 偶又會換溫度保險絲了
重點:以壓接為宜 不要上焊錫
因為除了烙鐵的溫度會再燒壞保險絲外
在高熱的操作條件下也會怕有不良影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借您的圖

楼主:
回复 网友C:
滷大不愧是電器專家 真的有兩個洞可以卡住它 裝上後推開關 比偶胡亂舞更OK耶
原來 發帖最大的收穫者是偶自己啦

网友:
接點黑了,所以溫度過熱時。無法斷電。導致保險絲燒毀,應該要把開關一起更換。

网友:
恭喜完修~ 咱又認識到一種【溫度保險絲】^-^

ps:【溫度保險絲】真的每種 外觀都不一樣!!
記得以前【約十幾年前】 修電磁爐~在保修內~老闆修完跟我說  換【溫度保險絲】~就修好了^-^
咱還【問那個 老闆】【溫度保險絲】~是不是【跟焊錫 長的一樣~【遇高溫就會融掉那種】】^-^

ps:那時候 還沒有microwave!!

ps:後來 我有一次【修理】【插座開關】~   【那個插座開關 有40年的歷史了】~是要用2mm粗的【保險絲】~《--》終於有機會用到那種【可熔性的保險絲】
因為 咱同時用了【兩部 microwave】~估計是【700Watt +700watt】+一台冰箱的電量  ~ 那個【可熔性的保險絲】就燒斷了~  我花了30分鐘在【換那條  2mm粗的【保險絲】《--》所以有印象 【一般的【帶電源開關的延長線】是 1650W】    《--》那時侯那個插座~還有接一台冰箱 【有開機~但壓縮機未運轉】!!

网友:
我差點看成LP了.....僅酸~~~~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砂紙磨一磨可以嗎?有空再測試 看看溫度夠熱時 會不會停止加熱

回复 网友E:
之前看大家換電風扇的溫度保險絲 雖然較細 外型差不多呀

回复 网友F:
若寫成LP 大概可以多騙些人進來

网友:
我差點看成LP了.....僅酸~~~~
引用 网友F:

    順A.雷大已經榮登18禁版主了嗎?...............

网友:
DIY一個溫控器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