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線轉 RJ45 採用網路線延長

楼主(2011-02-18):
VGA線轉 RJ45 採用網路線延長
http://tw.myblog.yahoo.com/td-song

网友:
回复 楼主:
站上 有大大的店(在基隆) 賣一個 90元

网友:
我可以請教有用過的大大們
這樣用畫質會不會變差?
印象中VGA線都很粗一條,裡面還有隔離層等等,但用網路線取代後不知道效果會如何?

网友:
網路線 拆開來只有 8條單芯線 ,而 D-SUB 有 15 PIN
所以除了 R G B 三條一定要接之外,其他幾條只要知道接在哪隻腳
應該就可以自己來焊接了

網路線也是有比較貴的,裡頭有遮蔽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283812942
網路線上印UTP ,是沒有遮蔽的

网友:
VGA 母頭接腳定義
8條RJ-45線至少要這樣接
1,2,3,6,7,8,13,14

1 RED VIDEO
2 GREEN VIDEO
3 BLUE VIDEO
4 GROUND
5 NO CONNECTOR
6 RED RETURN
7 GREEN RETURN
8 BLUE RETURN
9 NO CONNECTOR
10 GROUND
11 GROUND
12 NO CONNECTOR
13 HORIZONTAL SYNC
14 VERTICAL SYNC
15 NO CONNEC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恩告知價格跟進$90

自己接很累
有這轉換頭很方便要多長就剪多長30M內
施工很方便  不用為了打洞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