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尹西屋 除濕機 用料有夠瞎!!!!!
火..

楼主(2011-02-18):
這台買來就定期一週除濕一次(木造和室用),也用了5年,上個月家人使用時,都未注意除濕機運轉情形,只看有出風運轉就好了,沒想到除溼了半天,連一滴水也沒跑出來;大人知會了一下,叫我有空看一下,一查之下,風扇有運轉,壓縮機無運轉(選擇連續除濕),理所當然就是拆開外殼,查看電路;目視電路板塊大致上ok,三用電錶量一下壓縮機線圈(52 ohm),很好沒燒掉,再往回查看電路板塊,疑!電晶體下方有一坨屎,這邊也有,那邊也有,共三只 電晶體 腳位鏽斷 (心中又是" 暗") ,這怎會產生氧化鏽斷呢? 該不會廠商想? 反正要除溼,零件腳位抗氧化要求就免了,隨便一點就可以了, 難怪社會上會發生自燃情形,真不知廠商頭殼裝什?想也知道要除溼的地方,濕氣重,零件腳位勢必要抗氧化處理,或整個版塊封膠處理(像洗衣機一樣), 好了! 請各位賞圖

npn電晶體 c945 用 c1815代
pnp電晶體 A733

网友:
還好不是招回機型,恭喜了!

网友:
好危險的機器,幸好發現的早

网友:
看來都是cost down的惡果
廠商能省則省

网友:
別怪他了 它已經倒了

网友:
可能廠商也沒料到濕氣重到........但其他零件看起來還好........像洗衣機的設計就應該ok了!

网友:
還好不是招回機型,恭喜了!
引用 网友A:

記得招回機型好像都不是壓縮機款式,不曉得對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甚麼叫做"都不是壓縮機款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尹西屋倒了,取而代之的是聯碩,和聯這兩品牌,也不怎樣~爛貨一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是第一批,最近好像有第二批要招回!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4%E6%BF%95%E6%A9%9F

网友:
....除濕機...要是沒壓縮機~~~哪叫除濕機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第二批也不是最近才招回,大概二年前吧,那時就已經有公告出來了,只是招回來的數量還差很多,這段時間陸陸續續還有在公告

第二批最後的版本是將降壓電容拿掉改成變壓器降壓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答的真好,因為我也沒遇見沒有壓縮機的 ,除非 對岸有再祕密研製(山寨版除溼機)

网友:
回復  滷雞蛋
  其實第二批也不是最近才招回,大概二年前吧,那時就已經有公告出來了,只是招回來的數量還差 ...
引用 网友E:

對呼!
感謝提醒!

网友:
回復  shunxing
回答的真好,因為我也沒遇見沒有壓縮機的  ,除非 對岸有再祕密研製(山寨版除溼機) :fun ...
引用 网友F:

其實~~~不必用壓縮機也可以製造出除濕機....
但目前還沒有這類商品....畢竟~~~太容易燒掉了......

利用致冷晶片就可以做出除濕機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沒有壓縮機的,有啊! 它是用化學藥劑,但氣味實在難聞,還有更搞笑的,對岸氣候比台灣潮濕,有用一般市售的除濕包劑,倒在像洗菜藍箱的(四方型),下面放水桶,然後用大箱子蓋住,挖個孔 ,上面還寫 "除溼專用機"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覆

呵呵呵!這個夠「牛B」!

网友:
回復  shunxing
沒有壓縮機的,有啊! 它是用化學藥劑,但氣味實在難聞,還有更搞笑的,對岸氣候比台灣潮濕,有 ...
引用 网友F:

那叫做除濕包吧........
要過電的機...就不能這樣說了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用壓縮機的除濕輪除濕機!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6791&extra=

网友F:
其實~~~不必用壓縮機也可以製造出除濕機....
但目前還沒有這類商品....畢竟~~~太容易燒掉了......
引用 网友D:

不只用制冷晶片可以,前幾年我也賣過除濕輪除濕機,重量很輕, 價錢比較貴一點,客戶如果年紀大或行動不便通常我都推薦這種產品,運作原理類似乾燥劑在蒸發,大金原裝號稱可保濕也是用這個原理,吸收室外濕氣水分載送到內機

网友:
有關電晶體接腳爛斷我想也不是廠商所願意的,應該是廠商的採購部門,為了省錢所以選到差的供應商造成的,不過這也是"現實面",因為體質不好的公司許多供應商也不太鳥他們就是...

网友D:
不只用制冷晶片可以,前幾年我也賣過除濕輪除濕機,重量很輕, 價錢比較貴一點,客戶如果年紀大或行動不便通常 ...
引用 网友C:

其實還有一種方式可以對房間除濕....
那就是電器產品.....
比如我的房間有4台電腦...
有3台是24小時開著....
光是這些熱能...就能讓房間的水氣不至於凝結
也就不會產生過多的水氣...

网友:
沸石式除濕機,問市很久了。

网友:
回復  shunxing
回答的真好,因為我也沒遇見沒有壓縮機的  ,除非 對岸有再祕密研製(山寨版除溼機) :fun ...
引用 网友F:

市面上真的很多款是沒有壓縮機的...
除濕原理不一樣

网友:
電晶體封裝為了省錢把銅釘架(Lead Frame)換成鐵釘架是很正常滴,MIC嘛...

网友:
蝦米!沒看過沒壓縮機的除濕機 1445192817_40cdf97987 (中型).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