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國際牌電冰箱 NR-16KXA(已解決)

楼主(2011-02-19):
請問站內的高手這台冰箱的溫度保險絲..和溫度開關應該用幾度C的規格

网友:
溫度保險絲:73度C

化霜感溫器:13度C

楼主:
溫度保險絲:73度C

化霜感溫器:13度C
引用 网友A:

狗大那再請問一下..
化霜感溫器是13度關..-5度開嗎?
可以用這種嗎?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51102163?u=wishtech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沒問題

楼主:
回復  chuankuo1973

可以,沒問題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過幾天有空再去材料行買來試看看

网友:
C1973大...國際冰箱那兩樣零件零件損壞...可能較少...那...除霜定時器...?

网友:
如果溫度保險絲有燒斷的話,那化霜感溫器一定要跟著換,跟化霜定時器就無關

但如果溫度保險絲沒有燒斷,只是不化霜或停在化霜狀態不覆歸,那就跟化霜定時器有關了

楼主:
感謝各位關心
因為這台冰箱已經停用約8年了
背面的電線全被老鼠給啃掉了(還好電路圖還在)
我老媽想要我整理看看
如果可以用就留著當第2台加減用
不能用的話要丟掉了
所以我想一次把老舊的零件換掉
當然也包括除霜定時器
目前測試一天..冷卻效果是OK的
除霜的部分..再過兩天看看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