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筆電MB] 變壓器不開機, 電池可開機(已解決)

楼主(2011-02-19):
大家好, 這個狀況我是從AC變壓器輸入端開始找, 都找不到短路的地方, 母板上的MOS和貼片電容幾乎都被我拆下來量過(第一次有這麼耐心過 = = ) 也正常沒短路, 母板翻來翻去, 才想到有一個子板沒拆下, 這個子板應該是DC-DC 的吧(不知對不對) ,  爬文知道說MAX1631 這個是開機電路中有用到的一顆, 所以我想目標應該放在這邊, 問題來了, 這個我若要量測, 我該怎麼判斷它的好壞? 上電去量有無電壓輸入或是輸出嗎? 請高手指點..

楼主:
我還有一張背面的圖, 但是上傳後, 沒有出現圖片列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圖要小於800*600 檔案size小於100k

您的變壓器有沒有檢查呀?

网友:
先查變壓器看有沒有什麼問題吧!
搞不好是變壓器故障,造成電路保護~

网友:
這張有電池管理電路、DC-DC電路,整個DC進來應該第一關先過它,知道從哪邊輸入、哪邊輸出之後,就能從量測阻值先判斷故障點是不是在這張子板上囉!
當然,已經知道用電池可以開機,而用DC不行,那麼這張子板有沒有問題呢?

楼主:
回復  chiohsu
圖要小於800*600 檔案size小於100k

您的變壓器有沒有檢查呀?
引用 网友A:

報告大大, 我第一個有檢查變壓器啊, 用電錶去量測輸出電壓正常, 應該這樣沒錯吧 ..

楼主:
先查變壓器看有沒有什麼問題吧!
搞不好是變壓器故障,造成電路保護~
引用 网友B:

回報大大, 變壓器 V+ 對地阻抗有8K歐姆, 應該是正常吧, 況且變壓器的指示燈都是亮的..

楼主:
這張有電池管理電路、DC-DC電路,整個DC進來應該第一關先過它,知道從哪邊輸入、哪邊輸出之後,就能從量測 ...
引用 网友C:

報告大大, 電池可以開機也正常, 當AC 變壓器一旦插入, 電腦馬上就當了.

网友:
變壓器裝上去後,變壓器輸出有沒有被拉低呢?
從子板上那些電感開始下手好囉!電感的前端是接到子板背面那些MOS,而MOS又連接到正面哪幾顆IC,先查看看。
在待機的時候,那些有輸出,那些沒輸出,而在按下開機鈕的時候,那些電壓會出現,那些仍然不出現?這是一些大方向的檢查,再來根據知道的大方向,看是哪個應該要輸出卻沒輸出的迴路,著手查起。

网友:
我有一台acer 290故障情形一樣
也是使用MAX1631
還沒查出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MAX1631 1715更換掉應該可以處理好 試試看_~_~
還有 你未標明 反面板上的 8腳的 編號

楼主:
謝謝大大的幫忙, 今天我換了MAX1631, 已經正常可以開機囉^^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台自己修好的電腦, 謝謝你們的幫忙 ^^
手上還有兩片要處理是AMD系列的, 加油了 ^^

网友:
你似乎太興奮了
我們從頭到尾不知道都不知道是哪台電腦
恭喜完修
max1631應該是產生待機電壓3v 5v
估計是零件老化吧
恭喜完修    加油

网友(2011-06-25):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要好好的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