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麼程式燒機??

楼主(2011-02-19):
主機板修好以後,大家都跑什麼程式測試主機板的穩定性??

网友:
3DMARK 01

我都跑一輪過0.0 算OK!

burnintest 我覺得不準阿= =

网友:
burnintest好像只能在XP執行,WIN7不行,VISTA好像也不行

网友:
QUICKTECH PROFESSIONAL跑完在跑RST..
沒問題的話在裝XP...可以正常運作就完修.....

网友:
RST不是不能測DDR2的RAM?
我一般會先裝OS,能成功跑完安裝大概80%以上沒問題
有時間就跑跑MEMTEST,硬碟原廠檢測程式
更閒的話,跑BURNINTEST,或是甜甜圈

网友:
RST不是不能測DDR2的RAM?
我一般會先裝OS,能成功跑完安裝大概80%以上沒問題
有時間就跑跑MEMTEST,硬碟原廠 ...
引用 网友A:

RSTPRO可以跑....

网友:
EVEREST 系統穩定性測試給它操下去.....
睡覺前開,起床後看結果.....
有時候是用Prime95給它跑....
心血來潮會用SP2004......

楼主:
我找到兩個,應該是滿不錯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6807&extra=

网友(2011-03-28):
我找到兩個,應該是滿不錯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引用 网友B:

我也來提供一個
http://www.xun6.com/file/606fc39 ... B%E6%B0%8F.ra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