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電視遙控器該如何加大功率

楼主(2011-02-19):
小弟的電視為 三洋 SMT-HD3
常常要把搖控器拿至電視平均(水平)才會接收的到
以換過電池

請教各位前輩
該如何把接收或發射功率調大
讓接收或發射範圍變大
還是有其他妙招

謝謝....

网友:
把電視機的紅外線接收器玍到電視外就非常靈敏了,不用加大功率。

网友:
那些發射功率是有相關規定的.. 隨意加大功率不是個好的方法..

紅外線是有方向性的, 按理說, 只要 "對準了", 在室內應該不會有功率不夠的情況..

樓主一般的遙控距離是多少公尺?

网友:
1.清除中間的障礙物
2.清潔發射端及接收端

网友:
發射 LED 3mm 改 5mm 或 TX IR LED 限流電阻調低(小心有燒毀危險),
接收模組拉近面板或更換廠牌.

网友:
學個 小鬼當家 的做法 !!

加個 望遠鏡  吧 !!

网友:
接收器調整方向即可n_087|

网友:
如果最近有更換該處照明系統的話,可能是照明影響紅外線所致

网友:
1.遙控器是否原廠?
2.電池是否原裝?非大陸製品!
3.電視遙控接收器腳極是否生銹?

网友(2011-04-22):
可能是零件老化  造成功率降低

网友:
有時器材的紅外線接收器藏的太裡面(外觀設計問題...)

也是會影響接受角度的!!!

网友:
去買個萬用遙控器不就解決了…
原廠的可能有設計上的考量,所以久了之後遙控都不太靈敏…
萬用的就角度大很多囉…可以試試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你下面那張美女圖是誰阿!!感覺...在哪看過!!

网友:
回复 网友B:

" 喂....認真回答問題 "

网友:
大大,你是我遇到第一個要把電視搖控器功率加大的,因該是不是電池的問題,不然原廠的就足夠了

网友:
這個問題我遇過,剛開始原以為是遙控器問題…
火大了就把電視拆了,跟真的一樣,還量了半天
後來拿手電照後、照前…
原是接收的紅色鏡片卡了一層灰
就這樣完修
我這台是Toshiba 20" CR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