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715sm不過電-硬改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2-20):
這台ACER AL1715sm客人拿來時不過電.
聽客人說.他本來送ACER.結果ACER跟他報價1900元.
他當然不修了.這價錢可以買中古了.所以就送來我這看看.
客人說如果晚上修得好.要再拿一台BENQ來修.
二話不說.我當然就卯起來修了.

拆開機殼.電源高壓機板燻得很嚴重.

680uf/16V長高了.看來應該電容換換就好.

結果跟我想的不一樣.電容換好後.狀況依舊.
測量電壓12V不穩.電壓亂跳.從0~12V電壓都有.
這時開始查線路.兩顆680uf/50V容值都不夠了.
後面有一顆積納二極體掛了.PWM也掛了.
由於時間越來越逼近.臨時也找不到PWM換.
於是找來P+I板改公板.無奈找來的P+I板不是太寬就是電源接頭位置不對.
最後找來一顆12V變壓器+4燈小口高壓板.
先試擺看看.

鐵蓋蓋不下.所以把變壓器上蓋破壞拿下.

接好線路.變壓器上泡棉雙面膠黏緊.

再把線路整理好.

試機正常.交機.

网友:
這個好~這個超級公板改裝~XD
time is money

网友:
大大您好厲害
筆電變壓器當作電源
無敵公板

希望客人下次拿來修的時候您已經把PWM、基納找到
搞不好下一台BENQ也是電源板出狀況了說不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BENQ這台是OSD會跑出來.按鍵漏電.更換按鍵即完修.總不能每台都是硬的.也該輪到軟一點了吧!

网友:
好厲害 還能這樣做

网友:
這種維修方案似乎還比較快咧...

网友:
好厲害!
這樣都能修.

网友:
這樣改時間上快多了.....
只是如果變壓器是新的,不知道你要跟客人收多少???
如果是良品.....賺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變壓器是中古的.其實新的也不貴.不到200.只是手頭上還有一堆中古變壓器.
至於維修價錢.17吋當然不用到ACER報價的一半了.

网友:
問題是高壓版加電源.....
費用比一塊全新版還要貴吧......

网友:
支持一下~ 不錯的改法!!
有時候[時間就是金錢]~多花50~100元 變壓器維修材料錢~  可是可省下 1~2天維修的時間!!
算一算 應該也是不吃虧的^-^

ps:【變壓器應該是 12V 4A】或12V 5A的~
因為咱家裡上個禮拜【剛入手一台】17寸 slimage的螢幕【也是吃 12V 4A的電壓】!!
之前也買過3臺的15寸螢幕【那時候是吃12V 3A】的電!!

网友:
硬把他改進去.這個厲害喔~~~

网友:
看這台架構應該也跟Vlewsonic VA7xx一樣
這個我上次也改過一台VX924
但那是我手動作太大,量電壓"短路",多花了一棵12V變壓器錢...
其實改板也是不錯方式,只是成本高了點...在我們這邊還行的通
成本差不多共3xx...跟客戶差不多收6-8百
大一點都市可能就沒辦法這樣玩...3-4百完修多的事...
也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令我開了眼界,學習的新的招數,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高壓板不到100.變壓器是隨報廢螢幕回收的.成本方面其實還好.
至於維修價格方面.我不跟人拼價格的.
這台跟客人的實際報價是800.

网友:
G大反應真快~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過完年可以開始看到精彩的了!

网友:
 樓上的 你已經精彩好幾次了  到底有多精彩 ?   分享一下吧

恭喜 維修完成

网友:
若是單電源輸出,加上電源板已經被燒到變色的話,其實這樣改會比較耐用一點
之前碰過一些電源高壓板嚴重燒毀的VIEWSONIC VX系列,會摘掉電源部分,保留原本高壓電路,再裝上12V的電源模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來有想過.可是架上變壓器太高了.不僅鐵蓋蓋不上.連外殼也合不上.所以只好全換.把變壓器直接黏在底部.這樣鐵蓋才勉強蓋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度過高問題,會把原本電源區域的PCB,挖出一個可以容納電源模組的空間 ,然後把兩個固定在一起

网友:
這個.... 讓偶想起以前中國大陸那些修CRT電視的人改的電源公板.... ORz..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對嗯!當初怎麼熊熊沒有想到.狼大不愧就是狼大.多浪費了一塊高壓板.

网友:
改板的方式好像在站內較少實例,但有時為了快速維修,
和加強耐用度,確實是一勞永逸。

网友:
真的是有創意,這麼玩也行.

网友:
好猛喔.放變壓器上去.

网友(2011-04-15):
新招~要學起來活用丫^^"

网友:
大大好高招 QQ 小弟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BENQ這台是OSD會跑出來.按鍵漏電.更換按鍵即完修.總不能每台都是硬的.也該輪到軟一點 ...

就是啊~~~硬完了~~也要軟一下
硬太久會壞掉的xd

网友:
很妙,固定要花一番功夫吧

网友:
引用:狼大=>會摘掉電源部分,保留原本高壓電路,再裝上12V的電源模組

恩恩沒錯..若趕時間又無料件或嚴重燒毀的情況下.這樣改是比較理想.
我遇到ㄉ是高壓電源模組嚴重燒毀又礙於空間問題.我把電源區塊整個鋸掉.保留高壓部分
.恰巧有一台報廢DVD播放器.裡面的電源模組體積也不大.稍微修改一下.就做移植手術....用到現在都還沒出問題.這樣也沒花到啥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般遇到VX用的FSP電源板嚴重過熱變色燒毀的,都傾向直接交換電源部分電路,保留原本的高壓

网友:
珍貴資料感謝

网友:
這招真有創意
逼急了什麼怪招都有

网友:
恭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