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07 VER:1.0 D-SUB 顏色輸出異常問題請教(完修進度:50%)

楼主(2011-02-20):
待修物件:

MS-7207(VER:1.0)

MS-7207(VER:1.0)

官方介紹: (主機板上並未標示是哪種型號...推測應該為 K8NGM2-L)不知道對不對?
K8NGM2-FID/ IL/ L

異常情形:
1. 接上 主機板內建 D-SUB 輸出顏色會偏藍
2. 想改為由PCI Express X16 插上顯示卡輸出 卻是 無輸出信號 一片黑暗...
    調整 BIOS (AMI  TT49 2658) 項目 Advanced chipset Features > Primary Graphics Adapter 改為 PCI Express
                                                > onchip and PCIe VGA selection 改為Disable Onchip VGA 卻還是一片黑暗....

判斷方向:
這片有曾經因為無輸出信號,換上顯卡可看到畫面,過陣子又掛點送回原廠維修記錄,現在過保固了,無奈要自己修...。
1.更換D-SUB端子,可是感覺好像不太對...沒接好應該手動調整一下就會好= ="(因為朋友說使用時很正常,突然有一天畫面顏色變的偏藍..) 研判應該為VGA 晶片虛銲..
2.為什麼修改BIOS設定 也插上顯示卡 卻看不到畫面...

請教各位前輩,小弟的判斷方向對嗎? 那此版的 PCIe 控制晶片 是哪一個? 還是 Nvidia VGA 晶片虛銲呢?

网友:
PCI-E和內建顯示都是由北橋控制....
北橋壓看看會不會顯示....
初步看來是北橋虛焊了....
合板的北橋都很容易虛焊,散熱不足....

楼主:
PCI-E和內建顯示都是由北橋控制....
北橋壓看看會不會顯示....
初步看來是北橋虛焊了....
合板的北橋都很容 ...
引用 网友A:

感謝carl0804 前輩 的指教 已完修...不過不知道能撐多久!!
看來不搞個熱風槍和土炮返修台是沒輒....
另外BIOS 設定還是搞不定!! PCIe 控制晶片尋找蹤跡中...

网友:
VGA接頭,檢測看看阻抗有沒有正常喔!

BIOS切換為PCI-E x 16顯卡,螢幕漆黑的狀況下,螢幕的電源指示燈有無變化?這也是重點喔!

楼主:
VGA接頭,檢測看看阻抗有沒有正常喔!

BIOS切換為PCI-E x 16顯卡,螢幕漆黑的狀況下,螢幕的電源指示燈有 ...
引用 网友B:

螢幕沒有問題 ,因為換了三個螢幕都是一樣的結果。螢幕燈號都沒變化一片漆黑...表示信號根本沒從獨立顯卡輸出..
偏藍問題確定為MS-7207合板的北橋問題。
而且這版BIOS 真是奇怪...改PCIe 輸出 怎麼都不行!!??

网友:
你北橋是補焊嗎?
沒熱風槍也是有辦法土砲補焊...不過前提是你要有黑晶爐....
PCI-E控制也是北橋,所以有可能你北橋補焊不完全....
當然最好是要有熱風槍,能重新植錫更好....

网友:
一說起黑晶爐.... 偶現在在香港, 發現這東西還真的很難買耶..... ORz...

网友:
咦......我們彰化這邊可是連一般的五金賣行(龍旺旺)都看得到在賣黑晶爐...

网友:
回复 网友C:

    AMD整合板都為整合橋控制95%都是他時間用久了善熱不良引起噓焊 爆焊
出現狀況很多種
網路無法使用
內顯 無法顯示
開機即斷
開機無畫面
卡LOGO 畫面

楼主:
回復  hackersky

    AMD整合板都為整合橋控制95%都是他時間用久了善熱不良引起噓焊 爆焊
出現狀況很多 ...
引用 网友D:

恩!! 感謝 阿國 前輩!! 現在要準備來喬個熱風槍和土炮返修台...= =

网友:
咦......我們彰化這邊可是連一般的五金賣行(龍旺旺)都看得到在賣黑晶爐...
引用 网友E:

    這就是台灣跟香港的分別..... - -! 這邊現在賣的都是電磁爐.... - -!

网友:
偏藍 建議先檢查RGB的訊號是否正常

可參考此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5158-1-1.html

另外 外顯不顯 有把PCI-E的插槽清潔乾淨嗎?

楼主:
偏藍 建議先檢查RGB的訊號是否正常

可參考此篇

另外 外顯不顯 有把PCI-E的插槽清潔乾淨嗎? ...
引用 网友F:

   小弟壓北橋晶片,顏色恢復正常!! 這是一個故障要排除,不過撐不過一天!!
   獨立顯卡無輸出!! 請問 tony 大 是用啥特殊工具?+衛生紙擦拭 PCIe 嗎?@@?

网友:
北橋補焊....
最克難的方法....
黑晶爐+免洗助焊劑....有熱風槍更好....
記得電池先移除....
免洗助焊劑上了之後,架上黑晶爐,中間加個白鐵架撐高版子....
50元硬幣放上整合橋.....
黑晶爐開第四段,約5~8分鐘,自行照現況調整時間....

如果有熱風槍,上述步驟都一樣,
只是黑晶爐開第3段預熱個3~5分鐘,
再用熱風槍從上面吹.....
一些週邊元件最好可以先貼上防熱膠帶避免移位....
如果沒有防熱膠帶,也是有克難方式:錫箔紙中間割一個整合橋可以露出來的洞,蓋上去.....

中間視狀況自己看是否要再補上一次免洗助焊劑....
等冷卻後試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晶爐有品牌嗎?
台北哪有賣
想搞一台來玩玩

网友:
家電賣場都有吧???
我是非常早以前就買的.....
飛利浦原裝進口的....奧地利製的....當時很貴....
現在好像很多廠牌都有做了....看過大同和尚朋堂也有做....
不過我以前買黑晶爐倒不是為了維修....
是因為它比電磁爐好一點....不挑鍋,號稱只要可以放在瓦斯爐上的鍋子都可以用....

网友:
題外話,請問有人知否飛利浦黑晶爐裡的鹵素灯管
那裡有再買,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