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現在家裡【都是用 那家廠牌的HUB】?Dlink或3com..

楼主(2011-02-20):
大家現在家裡【都是用 那家廠牌的HUB】?Dlink或3com..
咱家裡現在用的是
Dlink HUB 【好用但是速度 只有10Mbps】~型號DLINK DE-1824i
與 Dlink DI-604【寬頻分享器】【好用~速度100Mbps~但是扣掉wan port~就只有4port能接電腦或列表機】

ps:上次咱買的 24port的Dlink HUB【雖然好用~上網連線不塞車】《--》【但是自己 兩個房間裏面~  3台電腦的連線】~【【速度只有 10Mbps】】
http://bbs.pigoo.com/thread-23922-1-1.html

ps:關於 購買HUB的事~已解決!!
已經跟親戚買 舊的一台dlink【型號是DFE-2616IX 100Mbps速度】~

咱應該可以用個 2~3年!!雖然是3個風扇在散熱!!不過速度還不錯!!
電源供應器可以提供最大50W~52W 的功率消耗

网友:
現在新的非網管型的 Gbps SWITCH 不是便宜得像甚麼一樣嗎?
幹嘛還買 100Mbps 的 "二手" SWITCH 呢???

而且現在要買純的HUB... 很難吧!!!
PS: 除非是二手或中古....  而且要有100M/10M Dual Speed 純HUB 更加難找!!!

至於我家喔... SWITCH 倒是不少台~~~ 品牌倒是有Cisco、D-Link、PCI、BUFFALO、Accton....等
至於擁有其他功能含有 Switchport 功能的也有不少台....

网友:
想要買台中古2手的【16port】【100Mbps】 Dlink HUB【有沒有人可以推薦一下】《--》【dlink HUB】【型號】..^-^
引用 楼主:

新的純HUB 已經很難買的到了  而且沒特殊需求 我覺得這筆投資只是浪費

若只是單純的建構Layer 2的LAN~ 並不需要網管功能~ 我想市面上一般便宜的SWITCH HUB就夠了

若你有特別的需求~ 那就得依照你的需求來去採購符合你需求的網通產品!!!

楼主:
新的純HUB 已經很難買的到了  而且沒特殊需求 我覺得這筆投資只是浪費

若只是單純的建構Layer 2的LAN~  ...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
【1】您那裡有【 100M的速度】的HUB嗎??《--》我不要10Mbps的速度~太慢了!!我要100Mbps的速度!!
【2】最便宜的與可正常使用的【 d-link】【 100M的速度】【16 port】的HUB~
有多出來的~能賣我嗎??

【4】譬如說~這台dlink【 DES-1016D 16PORT 10/100M switch網路交換器】
中古的【賣600元的值得買嗎】??  ps:全新商品的市價1504元   [ps:千元以上免运费]!! 耗電6W!!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A09018570&c=A05 [寫說6Watt]

D-Link 友訊 DES-1016D 16埠 ~二手商品~ 600元免郵~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46645709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52467376
DES-1016D規格: 提供3.2Gbps高速背板頻寬 【2005~2011年此機型還有在賣】
‧‧可提供156KB之隨機存取記憶緩衝

512K RAM-賣1510元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A09018570&c=A05

128K RAM-賣1399元
http://61.63.13.226/keyboard/moreinfo_1023.htm

网友:
非常同意Wst2080大說的,
現在的網路環境來說,Hub的確不太需要講究了....
價格上也都便宜到不行了....

而且,你是家裡要用嗎?有幾台電腦要連接?要用到16 port???
真的有需要,我也不推薦D-Link的Hub,不算好用的品牌.....

我自己現在在用的有兩台.....因為有兩個LAN,我把它分開來跑.....
IBM 8245 和 ASUS GigaX 1116....
用的有點浪費....因為總共只有9台電腦在跑....
其實一台也是可以跑兩個LAN,
只是我家兩層樓,懶的拉線,所以樓上一台,樓下一台.....

楼主:
引述:carl0804的話
而且,你是家裡要用嗎?有幾台電腦要連接?要用到16 port???
真的有需要,我也不推薦D-Link的Hub,不算好用的品牌.....

我擺在桌子上的  【有4部電腦】+【一台列表機】
一般5 port的就滿了!!咱用的是5port的【Dlink DI-604】耗電6watt <-->不過有時速度慢下來~咱就用10M老機子【型號DLINK DE-1824i】
ps:咱的ADSL   [3M /256K]...最便宜的那種!!
ps:兩台是2004年~ IBM 2.8G的舊電腦【聽歌的感覺比較爽】!!

我自己現在在用的有兩台.....因為有兩個LAN,我把它分開來跑.....
IBM 8245 和 ASUS GigaX 1116....

謝謝提供資料~ 等一下去查看網路資料!!

==============
華碩GigaX1116參數細節【2004年製造】
基本規格 交換機類型 桌面型交換機
【傳輸速率 10/100/1000 】<--很高級【速度很快】
應用層級 二層
交換方式 存儲-轉發
背板帶寬 32Gbps <-----很快【有2008年製造的机器~ 速度才1Gbps 】
包轉發率 23.8Mpps
端口結構 固定端口
MAC地址表 4K
VLAN功能 支持
網絡 網絡標準 802.3;802.3u,IEEE802.3ab,IEEE802.3x
【網管功能 SNMP】 《----許多機器~沒有網管功能【這個價錢 又要多幾張~小朋友】
堆曡功能 不可堆曡
端口 接口數量 16個
接口類型 10/100/1000Base-T
其它 是否支持全雙工 全、半雙工
【網管支持 可網管型】
電源電壓AC 90-240V, 50/60 HZ
額定功率【50W】
重量 2.3kg
長度 200mm
寬度 442mm
高度 44mm

网友:
D-link易過熱,就是容易熱當啦.....是一般網管最怕碰到的品牌之一.....
如果你的DI-604會因為資料傳輸大速度就慢下來,
多半是過熱了.....
請自行拆機+散熱片,如果可改裝風扇更佳...
不過加了散熱片,有可能外蓋會鎖不回去,或是要DIY加工外蓋(開孔).....

楼主:
如果你的DI-604會因為資料傳輸大速度就慢下來,多半是過熱了.....

我是用DI-604連到   某些網站~看【線上動漫】【與聽歌】會卡到後!!
用老的機器~反而比較不卡!!

ps:    DI-604【是我新買的】【消耗6W】<-->2011/02/03【在【永和愛買】買的】【買不到3個禮拜】~

网友:
老機器傳輸速度比較慢,因為能處理的資料串流比較少.....
相對的處理晶片發熱就低,結果就是比較不容易熱當.....
有機會我拆我的1116給你看,Giga傳輸資料串流大,發熱就高,晶片本身上面的散熱片有夠大片.....
後面還有兩顆高轉速吵死人的散熱風扇.....

楼主:
老機器傳輸速度比較慢,因為能處理的資料串流比較少.....
相對的處理晶片發熱就低,結果就是比較不容易熱當.....

原來如此~謝謝carl0804兄指點!!

剛才咱又逛了yahoo~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知道【Dlink DES-1024R+】與 【【DES-1024D】】這兩個型號~那個性能比較好!!
大家可以來討論一下^-^

【電腦伯】D-LINK 【DES-1024R+】  24port 10/100Mbps Hub 網路交換器
800元+宅配 150 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52870472?u=eagle5520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20882904?u=smartkae0811

【比較便宜的】【DES-1024R+】650 元 郵寄掛號 免運費~【最大耗電量為39瓦】~買兩台含運費1200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53104273

D-Link DES-1024D   800元+郵費100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45087444?u=gn01145729 [2007年買的]【在說明的地方【功耗:6瓦】<-->不知有沒寫錯???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45138530【這一台 老舊型號】【照片~最大功耗 110V x 0.3A==33watt】+沒有風扇《--》應該是2004年生產的1024D

楼主:
咱稍微贴一下資料   DI-604 【2003年就出來了】

DI-604+是增強型!!
【2007年的資料  功率消耗是9watt】http://detail.zol.com.cn/56/55388/param.shtml
cpu是 200MHZ的 RISC!! RAM是8Mbit!!
【2010年 咱買的新款   功率消耗是6watt】【在樓上的附圖】熱當的機會~相對比較少了!!^-^

還有【B】網站的問題~或許也有關係: 咱以後儘量不去 【會卡的】網站看卡通!!!
我到youku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5OTQ0MzE2.html
  +土豆看【視頻】比較不卡~
到百度網站 【看電影比較卡】!!<---->也有可能是 百度伺服器的問題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1MTY2NzI0.html!!

【3】咱3更半夜【看卡通】~或許也有關係!! 無論如何~暫時【買了一台100M bps 舊HUB】~看線上卡通【視頻】問題總算是解決了!! 因為多了第3個選擇^-^
ps:還有如果【看網絡電影或卡通是】有時卡【有時不卡時】~我會儘量打電話到中華電信詢問!! 請他們協助解決問題!!

网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1】您那裡有【 100M的速度】的HUB嗎??《--》我不要10Mbps的速度~太慢了!!我要100Mbps的速度!!
【2】最便宜的與可正常使用的【 d-link】【 100M的速度】【16 port】的HUB~
有多出來的~能賣我嗎??
引用 楼主:

    回答1: 100Mbps的HUB 有是有 不過我是拿來當Sniffer用 當然是單純的HUB
    回答2: 不太可能賣 因為這已經很絕版了~~~ 而且我是有特殊用途~~~ 難道你也有特殊用途???

By wst2080 at 2010-04-15

PS: 友訊那台 DFE-916

网友:
我是用DI-604連到   某些網站~看【線上動漫】【與聽歌】會卡到後!!
用老的機器~反而比較不卡!!

引用 楼主:

這台已經是屬於 NAT 設備摟~~~

楼主:
引用 wst2080的話:
DI-604這台已經是屬於 NAT 設備摟~~~

了解了~刚才查了资料!!

簡體字的資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02.htm

nat
百科名片網絡地址轉換(NA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屬接入廣域網(WAN)技術,是一種將私有(保留)地址轉化為合法IP地址的轉換技術,它被廣泛應用於各種類型Internet接入方式和各種類型的網絡中。原因很簡單,NAT不僅完美地解決了lP地址不足的問題,而且還能夠有效地避免來自網絡外部的攻擊,隱藏並保護網絡內部的計算機。

目錄
網絡地址轉換(NAT)簡介 網絡地址轉換(NAT)實例 NAT的不同類型和NAT影嚮的應用程序
NAT的不同類型
受到NAT影嚮的應用程序
NAT穿透的方法 NAT(natthew)網絡地址轉換(NAT)簡介 網絡地址轉換(NAT)實例 NAT的不同類型和NAT影嚮的應用程序
NAT的不同類型
受到NAT影嚮的應用程序
NAT穿透的方法 NAT(natthew)展開

編輯本段網絡地址轉換(NAT)簡介  雖然NAT可以借助於某些代理服務器來實現,但考慮到運算成本和網絡性能,很多時候都是在路由器上來實現的。
  隨著接入Internet的計算機數量的不斷猛增,IP地址資源也就愈加顯得捉襟見肘。事實上,除了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CERNET)外,一般用戶幾乎申請不到整段的C類IP地址。在其他ISP那里,即使是擁有幾百台計算機的大型局域網用戶,當他們申請IP地址時,所分配的地址也不過只有幾個或十幾個IP地址。顯然,這樣少的IP地址根本無法滿足網絡用戶的需求,於是也就產生了NAT技術。
  l.NAT簡介
  借助於NAT,私有(保留)地址的"內部"網絡通過路由器發送數據包時,私有地址被轉換成合法的IP地址,一個局域網只需使用少量IP地址(甚至是1個)即可實現私有地址網絡內所有計算機與Internet的通信需求。
  NAT將自動修改IP報文的源IP地址和目的IP地址,Ip地址校驗則在NAT處理過程中自動完成。有些應用程序將源IP地址嵌入到IP報文的數據部分中,所以還需要同時對報文進行修改,以匹配IP頭中已經修改過的源IP地址。否則,在報文數據都分別嵌入IP地址的應用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
  2.NAT實現方式
  NAT的實現方式有三種,即靜態轉換Static Nat、動態轉換Dynamic Nat 和 端口多路複用OverLoad。
  靜態轉換是指將內部網絡的私有IP地址轉換為公有IP地址,IP地址對是一對一的,是一成不變的,某個私有IP地址只轉換為某個公有IP地址。借助於靜態轉換,可以實現外部網絡對內部網絡中某些特定設備(如服務器)的訪問。
  動態轉換是指將內部網絡的私有IP地址轉換為公用IP地址時,IP地址是不確定的,是隨機的,所有被授權訪問上Internet的私有IP地址可隨機轉換為任何指定的合法IP地址。也就是說,只要指定哪些內部地址可以進行轉換,以及用哪些合法地址作為外部地址時,就可以進行動態轉換。動態轉換可以使用多個合法外部地址集。當ISP提供的合法IP地址略少於網絡內部的計算機數量時。可以採用動態轉換的方式。
  端口多路複用(Port address Translation,PAT)是指改變外出數據包的源端口並進行端口轉換,即端口地址轉換(PAT,Port Address Translation).採用端口多路複用方式。內部網絡的所有主機均可共享一個合法外部IP地址實現對Internet的訪問,從而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約IP地址資源。同時,又可隱藏網絡內部的所有主機,有效避免來自internet的攻擊。因此,目前網絡中應用最多的就是端口多路複用方式。

===================講點其他的事
【A】
【最新的  des-1024D  或des-1016D】【2011年功耗是 6.8瓦】【在產品型錄那裡】
http://www.dlinktw.com.tw/produc ... uCode=&sno=DHAD

【B】DES-1024R+
找不到資料~所以是停產
http://www.dlinktw.com.tw/produc ... uCode=&sno=DHAD

网友:
NAT 簡單來說 就是 封包當中的 IP標頭 改寫

http://www.mml.com.tw/block/foru ... ;f=431&t=126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