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主板內近cpu的電解電容 用40w烙鐵拆不到

楼主(2011-02-20):
已加用松香 都很難溶解的石 但這烙鐵拆其它電路版電容的石能很快溶解 是不是主板之電容要換個火數大d烙鐵才拆到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我都用80瓦的,功率小不好拔。

网友:
已加用松香 都很難溶解的石 但這烙鐵拆其它電路版電容的石能很快溶解 是不是主板之電容要換個火數大d烙鐵才 ...
引用 楼主:

你是怎麼解銲的? 使用多少時間? 有無把 MOS 弄壞?

拆主板上電容及 MOS 有很多技巧, 先前討論了許多, 可找找看相關的資料..

网友:
60W單刀流的飄過~~~

网友:
已加用松香 都很難溶解的石 但這烙鐵拆其它電路版電容的石能很快溶解 是不是主板之電容要換個火數大d烙鐵才 ...
引用 楼主:

可能該處銅箔面積比較大,散熱快,或是老大用的烙鐵頭太尖,導熱面積小
注意不要持續在板子上加熱,銅箔會翹起來喔~

网友:
不在意錫的浪費的話,可以補一些錫上去,增加導熱面積,應該會好拆一些

网友:
风枪加烙铁就可以了很好焊的,把板子反过来,一边用烙铁焊,一边用风枪吹,不用多久时间电容就会掉下来了,然后再用风枪通孔就行了

网友:
小弟的作法是,先補錫,利用新錫較好的導熱來拆焊,會比較容易,硬幹小心傷電路,
至於捕多少量,最低限度要把整個舊焊點覆蓋住,最多補到變成圓圓一球都可以,
給您參考.

网友:
拆MOS用平頭或刀頭的會比較好用,
但你用40W的烙鐵來拆,似乎是太小看主機板了
沒溫控烙鐵至少也要用TQ-95這類的烙鐵
不然溫度不足,在板子上加熱過久
那就算換好,但板子也升天了...

网友:
先上點助焊劑,烙鐵將電容2端都上錫同時加熱
另支手將電容慢慢取下
電容取下用熱風槍開約200度,吹一下焊接面
吹熱了換用烙鐵吸錫器把錫吸掉,有時要用好幾次才行

至於我有時偷懶一點...電容取下後
焊接點上一點錫...用烙鐵對2端同時加熱,此時慢慢將電容放進去
電容放下去了,再整理焊點...

网友(2011-04-07):
建議用60w平頭或刀頭的烙鐵會比較好拆

网友:
換高周波烙鐵吧......!我是來亂地n_043|

网友:
烙鐵可能要換一把好一點的(至少要可瞬間加熱那種)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网友:
要拆主機版上的東西…還是高w數的比較好用…
工具要對,要拆要裝才會方便

网友:
記得我第一次拆電容,電容是拆下了,但還有一腳在上面。
後來把40w烙鐵改60w,電容也拆下,留下二個65步槍的瞄準口,其一銅鉑掉了。
現在都用溫控烙鐵,先加錫再二邊同時加熱,就可以取下。

网友:
現在都是無鉛板,所需的熔點會高一些,基本上還是需要技巧,如果烙鐵靠在零件上四、五秒,還不能移動零件,就不要硬拆了,看看哪裡有問題,因為烙鐵的高溫持續在PAD上加熱,會造成PAD脫落,你想焊都沒得焊了,必須補PAD或是補線了,最怕的是PAD又小又剛好跟VIA LAY在一起,一起掉了你就得跟你的板子說再見了,VIA的修補是更高的等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加用松香 都很難溶解的石 但這烙鐵拆其它電路版電容的石能很快溶解 是不是主板之電容要換個火數大d烙鐵才 ...

一手烙鐵溶解接腳焊錫一手輔助抽拔電容,我都是這樣無往不利40W烙鐵而已。
但是我試過用80W~100W烙鐵就更好用,直接把板子零件面朝下,烙鐵同時觸電容焊腳兩端,大約五秒電容自己就掉下桌面。

网友:
珍貴資料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