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級 高週波 烙鐵 兩支抉擇 賽威樂 還是LR

楼主(2011-02-20):
最近用了3年的LR 858D++ 加上最近天氣濕冷
烙鐵的威力越來越下降 再加上無鉛的板子越來越多
一般陶瓷發熱的烙鐵已快不敷使用,想升級高週波(高頻)烙鐵

HAKKO的一台要約15張小朋友花不起 所以只有考慮台灣的廠商

一間是賽威樂的LF-3000

這台我沒用過 露天搜尋約4XXX

在一台是在樹林的LR-600
我很久以前有在他那邊玩過這台不過那時候它是在試產階段

這台要7張小朋友 溫度加速只能說暴力(3秒 融無鉛錫) 回溫速度驚人(插到水裡溫度不降反到水一直滾)

很貴但工作需要 還是得砸 一樣都是高週波烙鐵 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過以上這兩台
我不知道這兩台實際在工作上是否能改善工作效率.

网友:
我這台要不要參考,保證留眼淚

网友:
Tony, 有沒考慮過這台..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8%E9%80%B1%E6%B3%A2

Wish 也是用這台的..

有個問題滿好奇的, 所謂的高週波頻率高到多少? 愈高應該加熱愈快? 原理是?

网友:
最近用了3年的LR 858D++ 加上最近天氣濕冷
烙鐵的威力越來越下降 再加上無鉛的板子越來越多
一般陶瓷發熱的 ...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買到這種東西來用嗎????
你要焊鐵板嗎????

話說~~你不是要去當兵了~~~還買這麼貴的東西要做什麼???

學我用那隻60W的就足夠應付一大堆東西了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阿! 要去當兵了 可是距離去還有一點時間 手邊的東西想趕快處理掉.
這種烙鐵應該是不會像Iphone一樣 改版神速 0.0

60W 那隻可以 可是有個缺點 當元件耐熱能力沒有很高的話
就會弄壞元件 高週波烙鐵的好處就是 我們都知道錫的熔點200度左右
很奇怪我們手上的烙鐵都切到3 4 百度 才好焊 因為回溫速度不夠快
打個比方 陶瓷發熱 容一個錫需 400度才可很順暢的溶解
高週波僅需 300度 就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

最近主機板的電容越來越難換 有時候換電容的時間會比查電路來的廢時0.0

网友:
LR-600...工廠級的,微電腦自動補溫,超級快....但有需要用到這麼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建議你當兵回來再買,搞不好你當兵回來後,微波烙鐵就問市了。

网友:
我會鼓勵你趕快買一台.....
你去當兵的時候我會幫你"保管"好.....
保證會不定時"檢查"一下功能性是否良好.....

話說回來,你手中還有啥東西要出清的?
我再來去收垃圾一下.....

网友:
以前的時代,幹維修用不了這麼多工具。很久很久以前的電腦都還有用到插座,沒想到現在想幹維修可得要買一大堆工具~~~~

你不買就辦不到(或很難辦),所以就一直買工具。

前一陣子還不了解無鉛溫控烙鐵跟一般溫控烙鐵差在哪?現在知道了,是烙鐵設備對高溫的能耐。一般溫控烙鐵要開到400~420也可以,只是據說會短命點。所以針對無鉛的溫控烙鐵就被製造出來了。

(器材買太多了,都還沒有好好用,無鉛的等到真的有需要再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應該是拜SMD之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林大哥您有需要就買下去了。當完兵馬上就可以復工。

我也是用60W的烙鐵在對付那些,雖然它可以,但還要讓板子「溫升」,要不然,光一大堆電源、接地的舖銅,會深陷泥淖。

焊壞零件應該是還好,主要是拆的時候比較麻煩會拖比較久,焊回去就不會拖太久了。

网友:
真的是想不透耶...
大面積銅薄.....要是真的這樣....
那乾脆買80W的烙鐵來用不是一樣可以輕鬆取下....

高週波烙鐵不可能真的在接點處發出高週波來溶錫吧...

想要瞬間溶錫..最主要還是重於烙鐵接點的瞬間溫度....

网友:
最近也在考慮高週波烙鐵,只是還不知道 ...這款LR600效果好不好,網路上的資訊又少= =
另外好像還有一種超級陶瓷發熱體的烙鐵 回溫速度好像也不錯 但就是很少使用資訊

网友:
小弟曾經接觸過高周波加熱機器,那時是台灣某個廠商開發,已有10年以上了,當時主要用來將鋼材硬化,加熱速度嚇死人,一根約2.0cm的鐵棒放入高周波線圈,不到3秒就變紅了,目前也有人研發用於醫療用,但當時說會照成不孕,高周波烙鐵應該沒有很大的功率吧。

网友:
真的是想不透耶...
大面積銅薄.....要是真的這樣....
那乾脆買80W的烙鐵來用不是一樣可以輕鬆取下....

高 ...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是通的,但是有二點是無鉛烙鐵存在的道理。

一是烙鐵回溫速度,二是烙鐵的耐用度吧!
(畢竟再怎麼樣厲害,要把那尖尖的地方維持高溫(克服空氣本身的散熱),原本加熱的發熱芯要拉高更多。)

网友:
回覆 14# Dave

高週波在機械熱處理也很常見。對那種要局部硬化的機械零件,高週波比較能達到,像鑽尾就是了。

网友:
小弟曾經接觸過高周波加熱機器,那時是台灣某個廠商開發,已有10年以上了,當時主要用來將鋼材硬化,加熱速 ...
引用 网友D:

你有看過高周波機...那你因該知道他的危險性....
這種東西~~哪有可能用在小功率機器上....
就算有...那種強而有力的電磁波你要去如何防範.....
沒拆過那各頭你也不知道裡面是高周波線圈還只是一個發熱頭....
這可是差很大~~~~~

另外~~洛是真的高周波烙鐵...也會因為高頻把電子零件打壞吧....

原理上是通的,但是有二點是無鉛烙鐵存在的道理。

一是烙鐵回溫速度,二是烙鐵的耐用度吧!
(畢竟再怎 ...
引用 网友C:

重點~~就是那顆頭.....烙鐵頭有很多種類~~
材質也不同.......

网友:
大卡車四輪定位要調整時好像也會用到這玩意加熱車軸..

网友:
看起來LR-600好像是仿TPK AS-600 來做的吧,
tpk as-600 到300℃只要2秒,不過最主要的是它的 舜間最大功率是 200瓦。

网友:
無鉛的 ~的確 難拆~尤其是大面積的.......有時候要拆粉久.
用錫爐阿 ~超快的...
無鉛板 如果爆很多顆   換電容 我都都用錫爐...真的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