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19" Polyview V398 畫面變暗有雜訊[已完修]

楼主(2011-02-20):
開機測試,發現亮一下變暗,且畫面都是雜訊
拆開後目視PI及ad 都無異常,用電表量了各電壓均正常
判斷可能是面板或t-con 故障
拆下t-con 發現R1 電阻有燒毀跡象(看不出來是幾歐姆)
D1(431AK)也打穿了
面板型號 A190A2-A02-H-X
有大大知道R1電阻是多少嗎?

网友:
R1  0805/10R/1%
R2  0603/845R/1%
R3  0603/9.1K/1%

D1  AMC431BDBFT/RoHS

請參考~

网友:
D1 需換掉

楼主:
R1  0805/10R/1%
R2  0603/845R/1%
R3  0603/9.1K/1%

D1  AMC431BDBFT/RoHS

請參考~
引用 网友A:

感謝suneku大大的提供
換上電阻及431後,燒機測試中

网友:
恭喜完修,掌聲鼓勵。